请问在用孔板测气体流量时,标准气态方程是什么?

楼主(2007-03-30):
请问在用孔板测气体流量时,标准气态方程是什么样的?
温度是不是只影响密度?

网友A:
柏努力方程:P1V1/T1=P2V2/T2(理想气体方程)
还有M=ρV,T=t+273
温度变了,质量不变,其他的就是按照方程变了,理想状态下

楼主:
标准气态方程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