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有谁遇到过可控硅不用触发也能导通的问题(没有击穿)

楼主(2007-03-30):
今天小弟遇到一个奇怪的现象:一台1000A的埋弧焊机,启动主接触器以后,三相弧焊变压器上电,输出极接入三相半控整流电路,甩开可控硅触发控制电路以及小车控制电路,仍然可以输出10V左右的整流电压,而且电流可以将焊丝烧断,转到手工焊程序,输出电压60V正常,我怀疑可能是可控硅在某种情况下误触发导通,可是断其所有触发控制部分只接三相半控整流电路的主回路仍然有10V焊接电压输出,检查可控硅二极管均无明显问题,电网电压正常(因为同类机型可以正常工作),查可控硅共阴极对触发极电阻正反向分别为17/17/24。(其它正常机型大约为24/24/24,可是更换同型号较早产品三只可控硅时其主回路没有接触发回路时输出电压升到了30V)共阴极与阳极电阻400欧,反向无穷大,我不知道哪位高手遇到过类似情况的请指教。

楼主:
今天我终于查出原因来了,最后确定是三相半控主电路中有一只1000A可控硅在没有触发电压下开启了一定的导通角而使焊机产生了10直流电压输出,但此可控硅并没有完全损坏,并且可以触发调压,但是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原因还是不太清楚,请教高人指教!

网友A:
这种毛病应该是可控硅的PN节有了毛病,漏电流变大造成的,也就是一种软故障,能用也不会用很长时间了。

网友B:
能不能报个价

网友C:
在触发极上并个电阻,降低灵敏度。

网友D:
在触发极上并个电阻,10--30欧姆!

网友E:
此种情况属于软导通 ,因为有续流电流存在,导致管子不能关闭,

楼主:
如果是软导通的话,是不是说该可控硅还可以使用

网友F:
怎么测一个可控硅是好是坏,都有哪些参数需测量?

网友G:
我公司生产三相移相触发集成电路芯片zq-2001,可控硅变压器驱动芯片zq7406,可控硅移相模块。

zq-2001主要应用于三相交流供电的电力电子产品上,包括三相电机功率驱控模块、交流电机无级调速、电焊机电路、晶闸管控制电路、大功率电源等。产品可完全取代早期模拟类

晶闸管移相触发电路(如KC与T785/787系列)和近期的以单片机+通用电路设计而成的移相触发器,并减少约60-80%的外围元器件数量,使用户从总体上缩短了系统的开发周期,减

小了系统体积,降低了开发成本。zq-2001与大功率电力电子器件组合可组成大功率一体化功能模块,是工业自动化控制、电源、电机驱控与调速等众多行业更新换代的最佳产品。
提供三相移相触发板,三相移相可控硅模块,调速,稳压稳速。

需求者请在EMAIL中告知详细的联系方式,以备联络寄发发相关资料

或者登陆www.zq2001.com查看我们的网页

上海一群微电子技术有限公司
 021-33731716  021-27821216  EMAIL:dinoxzq@163.com
 汪小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