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一拖二

楼主(2007-03-30):
请教大家关于变频器一拖二的问题,如我的两台电机功率分别是7.5KW和5.5KW,在额定负载下工作,我的变频器应该选择多大功率的合适呢?请大侠指点这方面的知识!

网友A:
视负荷而定约放大1.2倍左右

楼主:
谢谢动力勇!按照你的说法,我的变频器应该选用大于(7.5+5.5)*1.2=15.6KW的变频器,是这样吗?

网友B:
负载不是很重选择18。5KW,最好选择22KW

网友C:
“两台电机功率分别是7.5KW和5.5KW,变频器应该选择多大功率”
1、变频器应该选择多大功率与两台电机的拖动运行方式有关;
2、如果两台电机分别单独变频运行,是实质上的一拖一,则变频器应该选择7.5KW功率;
3、如果两台电机同时启动同时变频运行调速,则变频器应该选择(7.5KW+5.5KW)大功率,安全系数取1.2更好;
4、如果两台电机在变频期间有自启动运行,则变频器应该选择(7.5KW×7+5.5KW)大功率;

网友C:
如果两台电机在变频期间有自启动运行,这种一拖二的方式是很不科学的、甚至有害的运行方式,本人极力反对这种运用变频器的方法!应该改为一拖一。

楼主:
谢谢志斌!但对你所说"两台电机在变频期间有自启动运行",这句话我不明白,想咨询一下:什么叫电机在变频期间自启动运行?请不吝赐教!

网友C:
在变频器运行期间,通过变频器输出端的接触器动作直接启动电机的情况

网友D:
15kw就可以

网友D:
但要求是同时运行。如果单独的话再好不要使用一拖2

网友E:
变频器的容量够,对电机来说就是一个供电电源.这里关键的是电机的负载性质.
小千瓦的电机热保护的整定值很重要.

网友F:
建议18.5kw

网友G:
确实,如果两台电机同起同停,其功率和乘以个安全系数即可
如果各自单独起停,比如一台在运行,另一台再启动,则相当于全压直接启动,对变频器冲击很大,容量要求很高,并且无法实现保护

网友H:
两台电机功率不一样,那么电机的那些参数在变频器内怎么设定呢?

网友I(2010-04-23):
只能按2台的总功率设置了,我们有这样做过,只是这样认为。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台运行过程中再其一台为全压启动,如果我当时那台15HZ运行,那另一台同样为软启动

网友J:
同意5楼

网友K:
不过载的情况下15kw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