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电路板维修

楼主(2007-03-30):
我想学习电路板维修希望有缘人能帮我,交个朋友,我的QQ136209666

网友A:
请找"芯片级维修''的师傅,他可是位绝顶的高手.不知他愿不愿意收你为徒.

网友B:
对!芯片级维修就是位高手!

网友C:
也许我可以帮你,
我们可以帮你提供电路板在线测试仪,芯片可以在线测出好坏!分立件用万用表就搞定了,象修变频基本上用不到在线测试仪的。经验嘛就要靠自己慢慢积累了。联系电话13671356950  或者给我发邮件cxthlzx@hotmail.com

网友C:
                             畅兴天合维修测试仪简介
一:可测试芯片范围:                          二:适用领域:
1•数字/模拟芯片,ASIC芯片,未知名芯片       1•电路板在线维修,大部分器件不用拆卸测试
2•整板测试,即将整板视为一个芯片测试         2•新旧芯片筛选测试,样板开发测试
3•可以在线离线识别IC型号(型号已经擦除的)  3•工业自动化控制生产线的电路维修
三:测试手段                                  四: 测试方法:
1•在线器件功能测试(快速诊断)               1•将夹具直接夹在被测器件上,计算机界面上显示结果
2•离线器件功能测试(可作器件筛选)           2•通过探针测试通道可对分立件进行测试
3•智能化QSM-VI扫描测试,实时双板比较测试    3•可以配置针床夹具作为生产线品质检测,
4•整板学习测试及整板功能测试                    及多品种小批量生产测试之用
5•自带示波器,逻辑分析仪功能测试             4•通过探针可以对好坏板进行双板VI实时比较
6•自带电压•电阻•电容测试功能     5•循环测试(LOOP)诊断工作不稳定的器件功能
测试仪技术特点                                8•自动生成测试报告方便分析电路,并可直接打印
1•电路板维修无需原理图可快速找出故障点       9•被测板电源自动通断,有效避免对器件造成损坏
2•具有对数字/模拟芯片在线/离线功能测试      10•自动检测被测器件的自连接关系,
3•可对整板/元件进行学习/比较测试            11•总线器件可以自动提示隔离设置,防止总线干扰
4•具测试夹自动定位及感应功能               12•测试时基和门限由用户设定,排除对被测器件因过载5•QSM-VI智能化扫描测试能全自动自学功能         而造成的误判
  无需编程,就可对任何电路板测试找出芯片好坏13•具有线路跟踪及反演电路图功能(选件)
6•友好界面会显示器件功能参数无需查阅IC手册14•智能化IDDE程序生成器可快速建立自己IC数据库
7•具有在线补偿功能,自动修正测试波形,     15•配置不同夹具对DIP,SOIC,PLCC等封装IC任意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