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短路

楼主(2007-03-30):
各位大虾:俺工作中遇到一个照明短路问题,带漏电保护的空开带一火一零出线会跳闸不奇怪,但空开单独带一火或一零也会跳闸,空开是好的,请问是啥原因?谢谢了.

网友A:
如果是短路, 那不跳的空开才奇怪了。

网友B:
就是不短路也会跳,你好好学习漏电保护的基本原理吧.

网友C:
漏电保护器准确的说应称作剩余电流断路器,是一种电流动作型漏电保护,它适用于电源变压器中性点接地系统(TT和TN系统),也适用于对地电容较大的某些中性点不接地的IT系统(对相-相触电不适用)。
漏电保护器工作原理:三相线A,B,C和中性线N穿过零序电流互感器,零序电流互感器的副边线圈接中间环节及脱扣器。
在正常情况下(无触电或漏电故障发生),由克氏电流定律知道:三相线和中性线的电流向量和等于零,即:
Ia+Ib+Ic+In=O
因此,各相线电流在零序电流互感器铁芯中所产生磁通向量之和也为零,即:
Φa+Φb+Φc+Φn=0
当有人触电或出现漏电故障时,即出现漏电电流,这时通过零序电流互感器的一次电流向量和不再为零,即:
Ia+Ib+Ic+In≠0
零序电流互感器中磁通发生变化,在其副边产生感应电动势,此信号进入中间环节,如果达到整定值,使励磁线圈通电,驱动主开关,立即切断供电电源,达到触电保护。
漏电保护器的接线
(1)、无论是单相负荷还是三相与单相的混合负荷,相线与零线均应穿过零序互感器。
(2)、安装漏电保护器时,一定要注意线路中中性线N的正确接法,即工作中性线一定要穿过零序互感器,而保护中性线PE决不能穿过零序互感器。而工作中性线一旦穿过零序互感器 就再也不能用作保护线,而且一定要用零线绝缘子将其与地绝缘

楼主:
各位大虾,偶说的是空开单独带一火或一零也会跳闸,同时另一零或一火是断开的,没有形成回路啊!

网友D:
空开单独带一火或一零也会跳闸,同时另一零或一火是断开的,没有形成回路,如果是单独一火或一零是接入进线端时出现跳闸的话,可能是另两相出现漏电现象,还有跟漏电保护器的特性有关,liuhongshan说的对

楼主:
 各位大虾,偶说的可能不太清楚,偶说的是空开单独带一火或一零的出线也会跳.

网友E:
看一下线路吧,可能是线的问题。你找根短的单芯线再接一下试试。

网友F:
漏电保护器不能接单相,如不能单接一火或一零
先看看书,漏电保护器的工作原理

网友G:
侃大山呢

网友H:
空开单独带一火或一零的出线也会跳很奇怪么?不跳才奇怪.
好好学习一下上面那篇文章吧,估计你没认真看.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楼主:
啊,非常感谢各位.但偶说的是空开单独带一火或一零的出线,而相应的另一根出线是断开的啊!

网友I:
当零线的电位并不为零时,既使不与火线形成回路,漏电时也会导致漏电开关跳闸.

楼主:
啊,谢谢水泥兄.

网友J:
漏电开关不能进单线,其原理是进线与出线电流平衡,一旦失衡脱扣线圈动作引起跳闸。

网友K:
你那不跳才怪

网友L:
 空开是坏的

网友M: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N:
说的不够清楚 ,让人想的问题不一样回答也不知道从哪方面回答了,短路,漏电,空开坏......

网友O:
可能是~~
你所说的空开线路中~~有对地漏电~~~~
不然就用那个空开再找一处有开关的地方再接上去试试~~
不信找不出原因~
我也有遇到类似的:也是一个室内照明电路,不管怎么搞就是合匣漏保就跳,最后把漏保开关的出线端线拆了,关上去还是会跳,最后才知道是漏保坏了````换一个OK了```

网友P:
哥哥你讲的问题解决了么,可能是空开质量

楼主:
水泥电气1讲的不错,印证了我的判断,谢谢各位.

网友Q:
空开的额定电流小于负载电流也会造成跳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