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有关变频器声音异常的问题求教

楼主(2007-03-31):
我在调试一台西门子440功率是200KW的变频器,当低速时电流40A声音正常,达到42HZ时,电流160A,电压305V,这时就有尖锐的声音,请教各位大侠,给予指点.

网友A:
是变频器响还是电机响,如果是电机响,很可能是载波频率太低了,适当调大一点即可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电机在室外运行正常.有没有可能是产生的电磁波发出的声音呢?

楼主:
200KW的变频器载波频率调大有什么影响没有?

网友B:
载频调大可实现静音,但输出电压会降低,只能适量调整。

网友C:
可能速度反馈信号有干扰

楼主:
适当把载波频率设置高些,能降低电机的噪音;可电机的声音运行正常,变频器本身还有尖锐的声音.

网友D:
载波频率具体是设置哪些参数啊

网友B:
拨打Siemens免费技术热线问一下800-810-42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