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自身全闭环

楼主(2007-03-31):
请问各位前辈有否用日系的伺服系统自身来做闭环系统的?也就是说我们不接伺服上本身携带的编码器到驱动器,而是解最终执行机构的编码器到驱动器,当然此时要求外部编码器需跟伺服本身编码器的接口相一致,我们现在使用三洋的伺服系统,其说明书上说明可以接外部编码器,只是不知使用的结果会如何?大家有用过的或有什么好的想法的请提出来大家交流交流!谢谢!

网友A:
这样使用是可以的,不过伺服驱动器最好具备两个编码器接口,一个接电机自身的编码器,另一个接外部编码器。如果伺服驱动器只有一个口,不建议一般用户自行直接外接编码器,因为存在伺服内部的电流环相位信息的提供的问题。
这样属于双闭环系统,目的无法是想保证最终执行机构的位置准确性,避免中间传动环节引入误差,是一种全闭环结构,不过调整可能不太容易,系统容易震荡。

网友B:
你说的不接电机本身的编码器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样才能构成伺服的控制系统。而你说得外接编码器,那就是楼上说得了,这样在结构上构成是全闭环系统了,这时的外围的计数元件一般为光栅尺居多。

网友C:
free_relax: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31 17:22:00
你说的不接电机本身的编码器肯定是不行的,因为这样才能构成伺服的控制系统。而你说得外接编码器,那就是楼上说得了,这样在结构上构成是全闭环系统了,这时的外围的计数元件一般为光栅尺居多。

网友D:
"你说的不接电机本身的编码器肯定是不行的"
那到未必。

网友B:
为什么呢?说说那种情况?

网友A:
电机编码器的作用为非是为了反馈,只要能够为伺服完整提供电流环相位和速度信息,那么不用电机本身的编码器也是可以的。

网友:
我知道之前有做测量机的人,用老的松下伺服,不接电机的编码器,接光栅尺。

网友E:
是啊,我用的雕刻机配用的是松下交流伺服控制器,就是不接编码器,接外部光栅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