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变频器控制电机问题

楼主(2007-03-31):
大家好,我对变频器和电机很菜,不懂。
我想问一下:
我现在需要用变频器控制电力测功机,电力测功机可以做发电机也可做电动机。
现在需要于发电状态下测功,对汽车的行驶阻力进行模拟。
我现在有了需要模拟的转矩,如何通过变频器进行控制啊?谢谢啊
通过计算机和变频器通讯,需要计算机给变频器发什么样的指令??
以后工作了多实践就好了。大家帮帮小弟啊。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确认你的变频器可以4象限工作,你就可以在转矩模式下使用,否则发电能量无法消耗或传输,搞不好会造成变频器过压烧毁。
至于变频器的操作和通讯,请查阅具体的变频说明书或使用手册。

网友B:
可以咨询变频器厂家的!
自己琢磨,要浪费时间!

网友A:
不知你所说的测功机是个什么原理的东西,是可以等效为电机/发电机吗?

如果是,而且是三相异步结构的话,应该可以用矢量(或者直接转矩控制)变频器来控制它的电流,间接起到控制转矩的目的。
如果是三相永磁结构,则用普通的变频器不太合适,最好使用有转子电角度反馈的伺服类驱动。

再次强调:无论是什么结构,驱动都必须具备四象限工作能力,以释放发电过程产生的能量,否则会造成驱动过压,烧毁驱动。

另,如果觉得仅仅通过控制电流不能达到转矩控制的精确性,也可以考虑以电流作为内环进行转矩闭环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