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各位,以下问题如何处理?

楼主(2007-03-31):
请问各位,以下问题如何处理?谢谢!
一个水箱,有四个液位开关。最低液位、低液位、高液位、最高液位。这四个开关在没有水时分别都应该采取常闭还是常开。绘制图纸时,四个开关绘制无水触点状态还是绘制液位居中的状态?
还有一般的设计思路,实现的基本功能有什么惯例没有?例如最低位报警,那还开加水阀不?谢谢!

网友A:
这个没有说清楚,答案好多

楼主:
能不能给举个例子,谢谢!

网友B:
你说清楚一点工作原理或者是工作过程好不好?这样笼统的问题不好回答啊.

网友C:
液位开关触点应按没有放进水中状态绘制,不过一般水箱控制有两个液位开关就够了

网友D:
这个问题你可以看一下锅炉的水位控制图,你就明白了哦!

网友E:
最好有四个液位开关,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至于常开还是尝闭就看你怎么用方便了,都可以

网友F:
几个 水泵   怎么用说明白点
 也好回答啊

网友G:
说明白一点啊

网友G:
说明白一嗲啊

网友H:
我认为应该用常开触点。
当水位到达时,触电闭合提供一个信号。
如果使用常闭,水位到达后开关打开,那有一种,比如开关故障或者是开关已经取掉时,系统看来以为是水位到达信号。

应该画无水的状态。

最后一个问题要根据你的开发需求来定,不好一概而论!

楼主:
低液位用两个常开。高液位用两个常闭。液位正常时四个继电器全是吸和的。这样可以吧。

网友I:
全为常开
最低液位-开阀放水,发事故信号(人员到现场观察),
低液位-开阀放水,发信号(可发可不发),
高液位-关阀,发信号(可发可不发),,
最高液位-关阀,发事故信号(人员到现场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