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减少水垢形成的问题

楼主(2007-03-31):
请问各位,水垢形成的原因。我想是水中的钙、钠等正离子沉积的原因吧。
有什么设备能去处水中产生水垢的东西。体积、处理流量、价格、原理……,大家能介绍一下吗?谢谢!

网友A:
如允许可以使用化学方法。
设备方面,推荐超声波。

楼主:
那有没有净化水的设备,不产生水垢。

网友B:
最普通的做法,加药处理,药主要为碳酸钠,氨等等,常用在冷却水塔.有专门的公司做的包括给药装置.
稍高级做法,35吨下的小锅炉,离子交换,得到软水.
高级做法,大锅炉,离子交换,反渗透,出来的软水比喝的蒸馏水还好,只是锅炉用水在软水的基础上还要加药.
离子交换是通过阴阳离子交换树脂,加酸和碱,水中的正离子与酸的氢离子交换,负离子与氢氧根离子交换, 氢离子与氢氧根离子结合生成水,反渗透是过滤其他离子

网友C:
请问加碳酸钠去水垢时,要加多少合适?

楼主:
谢谢Hitin的指点!

网友D(2008-04-11):
烟雾报警没有,消防设施不全,被挪用,或损坏.安全意识不强,麻痹大意

网友E:
用超声波除垢效果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