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红灯常亮问题,请各位指教~~~~

楼主(2007-03-31):
我有一个PLC柜用的是SCHNEIDER  TSX P57103的CPU   三个TSX DEY32  一个TSX DSY32 两个AEY800   一个ASY410.现在两个AEY800 I/O红灯常亮,RUN灯也亮,57103模块也一样.请教各位高手,这个问题要如何解决.(AEY的I/O没有接满)

这个问题导致了我的OPC LINK 里出错!!

楼主:
请问是不是硬件上的问题哦

网友A:
请检查io信号类型,外电路等

楼主:
有两路没有信号过来,其它的都是0~10V的电压信号

是否电压信号不能与电流信号混用~~~~

期待~~~~~~~

网友B:
在模拟量模块的硬件设置里是否将没用的口子设为未使用呢?我们这里的也没用满,I/O红灯也常亮,但是使用没问题呀。

网友A:
模拟量通道是相互隔离的,电压,电流信号不会互相影响,请使用编程软件直接监控硬件模块端口,看看有什么异常

楼主:
今天我查了一下,发现IO红灯原因是超出量程

但我不懂为什么有好几个I0接收到的信号为负值,查线正负又没接错

另:IO红灯会不会影响到OPCLINK啊,我监测时发现其他IO的数据能正常的接收.可是上位机上就是收不到啊,显示OPCLINK出错38.请问这问题一般出在那里啊
期待指教~~~~~~~~

网友C:
几个I0接收到的信号为负值,在没有信号进入时,接点只有模块自代的负电!

楼主:
带负电的两个通道的负值的绝对值会超过量程的最大值啊,不懂那进里来的问题

网友D:
检查你输入/输出模块电源是否合适.所有模块电源根据图纸连接

网友E:
应该不影响使用,好象部分I/O点不连接会导致该现象.好久不用了,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F:
好象没用满也会出现io错误的灯的么

网友G(2007-05-08):
有没有找到答案啊?

网友H:
你的AEY810模拟量信号源是哪种???传感器???检查它的输出口类型、输出电压/电流信号加个电阻测/
问题应该在外围检测设备了。

网友I:
我们的I/O灯也常亮,但不影响使用

网友J(2007-06-25):
这是你的硬件配置问题,因为你的AEY800 中有没有用到的通道,你将没用到的通道配置为电压输入或输出,问题即可解决,

网友K(2008-03-24):
我用M340也是常亮,都是离散量信号,不过用的时候没有问题

网友L(2019-12-05):
有以下情况,模块和CPU就会出现I/O红灯现象:1、有未使用的IO通道,2、超量程的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