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h分辨率问题

楼主(2007-03-31):
intouh分辨率被改过后导致所有的画面都乱了,具体如下:
1.所有的文本(文字)都倒卖90度
2.有五分之一的画面看不到
3.无论如何改变分辨率都不能复原,且字越来越小
求救中,诚恳!!!!
请各位有经验,有见议者留言!!!

网友A:
9.5版本的能自动调整分辨率吗

网友B:
所谓的动态改变有问题,会造成移位,有变化。
比较理想的效果,需要改写*.WVW二进制代码结构。
及一个配置文件。
我用1024*768 改成2048 *768效果不错。

楼主:
能不能告诉一下,要怎么改写*.WVW二进制代码结构。
及一个配置文件。
以免以后在换同样的错误

网友A(2007-05-16):
我也想知道是怎么改写*.wvw,能告诉我的吗?

网友C(2008-01-28):
我新安装的Intouch 7.11也是分辨率太低,请求帮助,该怎么办?

网友D:
我也曾经这样的问题,期待中!!!!!

网友E:
我在组态王里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网友F:
请教:
我刚装了intouch 10.0,开始是可以打开演示例程的,但我卸载后再安装却发现不能用View 和make了,一双击就退出.没办法,我把注册表里的关于intouch的子项全部删掉了,再装还是同样的问题.第一次用intouch,请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