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请教--测量油罐的液位用哪种液位计好?

楼主(2007-03-31):
我们这里有两个油罐,7m高,请问用那种液位计测量性价比高呢?要求带有远程信号,对精度要求并不高

网友A:
导波雷达吧!效果应该不错.

网友B:
有没有考虑价格呀?

网友C:
远传的用接触式(比如单法兰液位变送器等),非接触式的(超声波液位计等)就好了,国产的这些液位计价格不是太高(大概2000-5000)不等,具体的还要看工况条件:压力、温度、是否密闭、介质腐蚀性等

网友D:
同意楼上的说法,如果要经济实惠的话,还是国产的比较好,但是工况要求较高的情况下还是选进口的比较稳定

网友E:
要看你罐子的一些工矿参数。
静压式的可以,超声波,雷达的也可以,具体情况,具体分析,牛不吃草,强按头,那是不行的。

网友F:
楼上有理。如果工况允许的话,压力传感器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