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LG变频器制动电机,制动时间问题

楼主(2007-03-31):
请问,LG变频器制动电机时,最短制动时间是多少.哪种制动方式较好,应该怎样设置.

网友A:
1,直流制动,这种方式是先减速到某一速度值,然后注入直流制动.
2,制动电阻制动,把负载的惯性让制动电阻消耗掉
3,变频器减速停止,
4,加压制动,这种方式是变频器在停止时相对增大输出电压,时能耗笑道电机上,这种方式一般时不经常的启动和停止的设备.
5,几个变频器的直流侧连接起来,当一变频器制动的能量过大时,同时其他变频器共同承担这个负荷

一般情况下选用,制动电阻制动.速度快.如果时制动时间,看减速情况的负载运转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