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流接触器或交流继电器在电气控制中耗电大不大?

楼主(2007-03-31):
继电器或接触器在电气控制中用得很多,它的线圈接AC220V或380V,
整天接在这么高的电压下,耗电大不大?

网友A:
电压高但是电流小啊,继电器一般只有几瓦,接触器和额定电流有关,额定电流大的线圈的功耗也高!

网友B:
有万用表试了一下,电流只有0.08A

网友C:
多了话是一个可观的数字,现在有节能运行的接触器!

网友D:
不大,几伏安到几十伏安

网友E:
选型手册上清清楚楚!

网友F:
对吖~~~

用钳型表量一下就算出来了~~~

网友G:
工耗不是很大,如果你单位单个控制箱内接触器较多想更节能的话建议用PLC。

网友H:
耗电具体怎么算啊?

网友I:
一般都是22W左右!有些可能大一些!

网友J:
大概就两三瓦吧,一般小功率的接触器不会超过十瓦

网友C:
不同型号的接触器其线圈功耗是不同的!

网友K:
一般不予考虑
相对于负荷来讲消耗很小

网友L:
用钳形表测一下电流,不就知道功率了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