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触点开关的电路

楼主(2007-03-31):
哥哥姐姐帮帮忙阿!我要用液压装置使某一装置移动一定距离后停止,就是接触到触点开关之后电路切断液压系统中的电磁阀的线圈电流,请问如何设计电路阿

网友A:
把电磁阀线圈串到开关上不就行了

楼主:
触点开关的电路是什么样子的呢

网友B:
其实你用接近感应开关或光电开关最好.

网友A:
不知道是你没说清楚还我理解错了 就是一个开关控制一个线圈吗,把常闭点串上就行了啊

网友C:
把电磁阀线圈串到行程开关的常闭触点上就可以。

网友D:
 把电磁阀线圈串到行程开关的常闭触点上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