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请教:WINCC文字输入

楼主(2007-03-31):
请教:在WINCC运行的状态下,能否向监测界面输入文字信息?(不是数字)用什么控件呢?如何实现?先谢谢了!

网友:
输入输出域就可以啊,设为字符串

网友:
汉字没试过,字母倒是可以的,上班后试下汉字能不能输入。

网友A:
可以 ,没问题

网友B(2007-05-07):
文字不太了解,数字是可以的

网友C:
汉字没试过,但是字母是可以的!

网友D(2007-08-09):
文字是可以的。但想问:什么时候要求输入文字呢?好象没什么用啊?请问楼主,你是什么情况下用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