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beckhoff TWINCAT 不运行

楼主(2007-03-31):
TWINCAT控制系统起动后处于stopped (任务栏图标为红色),手动启动后系统可正常运行,但重启后又处于stopped。咋办?

网友A(2007-07-05):
Properties 中有设置,Auto Boot,选择 Enable 即可。

楼主(2009-01-09):
已经搞定。系统注册表相关项变为“0”了,改为“1”即可。但不明白为何变为“0”的。

网友B(2018-04-19):
同求,怎么更改系统注册表相关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