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控硅

楼主(2007-03-31):
各位大虾,在工作中,好的可控硅三极之间的电阻一般多少为正常?谢谢.

网友A:
一般是测量触发电流来判断

楼主:
可控硅三极之间的电阻在实际工作中不太规律,与理论上有较大的差别,有怀疑最好接在试验电路中试一下.

网友B:
可控硅不同功率,不同厂家,差别很大的.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C:
不好判断

网友D:
G1K1之间的电阻大概是几十欧。今天刚好有一个西门康500/16的双向可控硅坏了,我请教了一个高手,他是这样说的。

网友E:
门极和阴极之间的电阻大概是几十欧到几百欧,阳极和阴极之间的电阻无穷大

网友F:
阴极和阳极之间当然是没有了,废话,正常下空气能导电???

楼主:
阳极和阴极之间的电阻到不见得是无穷大,偶前久检查一个可控硅,阳极和阴极之间的电阻为7k欧,使用工作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