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怎样测量风扇电机?

楼主(2007-04-01):
风扇电机有五条引线,怎样测量?谢谢!

网友A:
 风扇电机,380V的还是220V的?

网友B:
可能有3根是绕组,另2根是热保护(或者测速的,多数是热保护).
如果是380V的,那绕组的3根中的任意两根电阻值是差不多的,另2根热保护一般阻值很小.
如果是220V的,先排除2根热保护的,一般是阻值最小的2根(或者5根线中 线 比较特别的两根),然后另外3根是主绕组和副绕组.

网友C:
应该有抽头吧,用来调速吧

网友D:
这种表达不清楚的主题,不复为上。

楼主:
对不起!是调速风扇电机220v

网友E:
风扇电机有五条引线, 其中一组启动绕组,还有一组运转绕组,启动绕组阻值较小,比运转绕组小大约30-50欧姆,因为要在启动绕组串联一个电容,因此会有5根输出线,运转绕组大约500多,具体数值忘了,可以用表测量。

网友F:
邓孟说得对,抽头,用来调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