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用电容是为什么

楼主(2007-04-01):
哪位高手见过这样的接法,在单相发电机的输出端的火线和零线上分别串联一个4.7uF,100A的大电容,我想不明白这是为什么?但是又能确定肯定是滤掉高次谐波,它下端的负载是四台空调和经过稳压的计算机负载.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无功补偿???

网友B:
如果是串联了4.7uH电感或是并联了4.7uF的电容我可以理解,如果真是串联了两个4.7uF的电容……无言。

网友C:
记得楼主在周公的贴子里好象提过:
 刘洋洋: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28 18:59:00
    电源为30KVA的发电机,负载为四台空调;两台稳压电源和UPS,其后段有计算机类负载,要在进电源的火线和零线上分别串一个4.7μF,100A/250V的电容是为什么?进口鬼子的东东是这样连接的!鬼子聪明还是笨!?

 周公: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3-28 21:50:00
    估计是电源校正电路

  风云再起: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编辑  2007-3-29 2:39:00
    串一个4.7μF,100A/250V的电容?看不明白.
---------------------
一花一世界   一叶一菩提

网友D:
一个4.7uF,100A的大电容====看不懂呀

网友E:
我认为应该是降低输出电压,只是自己猜测。
因为电容串联在负载电路里有这个作用,要说无功补偿也应该把电容并在负载前面。

网友F:
发电机起励,应该是并联

网友G:
应该是滤掉高次谐波,变频器进线端不也是有吗!

网友H:
首页立隆电解电容
深圳富祺工贸有限公司

史先生
联系电话:0755-28950573    13826597847

主要经营品牌包括:SUNCAP、LELON立隆电容(变频器专用电解电容)、SAMSUNG、台湾禾伸堂、UWA、KEMET等,为台湾立隆在大中国区一级代理商。变频器专用电解电容。节能等专用电容。主板专用电容。消费电子专用电解电容。价廉物美!

网站:www.lelon.com.tw

楼主:
我感觉唐勇说的对!之所以说是大电容是因为,体积较大,直径60mm,长度100mm!

楼主:
无功补偿,可能性不大,要是无功补偿,应该并联啊!

网友E:
哪位老人解释一下哈。

网友I:
可能是防止直流侵入

网友J:
刘洋洋说的对

网友K:
我感觉 好像是补偿和 保护 一类的东西
 大家 记得  音频功放 输出到扬声器  就有装的电容啊

网友L:
100A是电容器的什么参数?为什么没有电压参数?

网友M:
是不是防止反溃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