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直线电机的问题^_^

楼主(2007-04-01):
    我们购买了一套PARKER直线电机驱动平台,目前在试安装、运行单独一根轴中出现了一些问题:
    上电之后驱动器左灯红,右灯灭,按照说明书此时是驱动器未使能或者是驱动器错误,此时电机平台用手可以推动;
    将I/O口pin1、pin2设置跳线,使能之后左灯为绿,右灯灭,此时提示是drive ready,电机平台仍然可以推动,软件输入指令:自动运行,电机无反应。
    以上操作都是在按照说明书提供的express setup安装方式进行安装,用相关软件进行配置时,选定了具体电机型号,具体参数未作调整,选择download editor时可以传输,当选择upload editor时提示操作延时,

网友A:
没用过Parker的东西,只能凭经验而谈了。

你说电机使能后和未使能时,都可以用手推动,那么推的手感一样吗?如果不一样可能是正常的;如果一样,一定是什么地方有问题,所以你输入指令后照样没反应。

“选择download editor时可以传输”,估计属于调试指令的下传过程,看来驱动可以接受指令;
“选择upload editor时提示操作延时”,估计属于驱动器的状态反馈指令,此时“提示操作延时”,说明驱动器有问题,或者根本还没有就如运行状态。

再仔细查查!或者咨询Parker售后!你若是在北京,我也可以帮你看看。

网友A:
搞定了!祝贺!!!
那么是怎么回事儿呢?贴上来大家见识分享一下如何?

楼主:
前面的问题是部分搞定了^_^,嘿嘿
前面电机不锁的错误是因为在Express Setup中间设置的时候选择了正、负限位enable,但是我并没有接正负限位到控制卡上(汗,这个它也认,而且测了一下,正负限位说是要用24V,结果压降是从24V到18V....),
现在继续调试过程中,刚开始上传下载一切顺利,一会儿的功夫,RS-232又不行了(我就纳闷了,一会儿好,一会儿抽风),程序还是只能从PC到伺服,从伺服死活读不回来,我还没搞清楚问题出在哪里?是不是换成485的会好点?伺服的口是232和485自适应的,
大家帮忙想想吧,给出个主意~~~

网友A:
RS485的抗干扰能力是强一些,试试无妨。

楼主:
昨天找了个朋友商量,测了一下,空载状态下,一个引脚对地电压有10V,通上电之后发现有不同程度的压降,而且不一致,一个8V,一个6V左右,当时我怀疑是不是串口坏了;换了个笔记本,压降存在,但是是同时降到8V,仍然不能使用;最后上了工控机,没有压降,使用正常..........
难道是两个串口都被我干坏了?

网友A:
RS232电平是比较高,正负门限好像就有将近10V,过去的计算机都是用正负12~15V来供电的。

网友B:
" RS232电平是比较高,正负门限好像就有将近10V"
标准的RS232接口定义,在接收端好象是高于+3V为逻辑0,低于-3V为逻辑1。

网友A:
“标准的RS232接口定义,在接收端好象是高于+3V为逻辑0,低于-3V为逻辑1。”
谢谢刘版主指正。

楼主:
问题又来了^_^,现在线接好了,在低脉冲频率下驱动电机可以工作,逐渐调高到达某一个值之后,驱动就不使能,跳红了....复位之后,倒是可以使能,但是脉冲指示狂闪,这个时候我其实早就停止发脉冲了,不知道这个脉冲是哪里来的,电机快速的运动一阵,一会儿又不能使能了....就这样反复,过一阵子自己就好了....
这个是因为伺服的一堆参数没设好引起的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我用的直线电机,控制卡现在是一秒钟200个脉冲,这个快么?

网友B:
"控制卡现在是一秒钟200个脉冲,这个快么?"
一般来说,这已经很慢了,当然,也要看你一个脉冲对应多大的距离。

“这个是因为伺服的一堆参数没设好引起的还是什么别的原因?”
可能不只是参数没调好。你有驱动的手册没有,先确认所谓“跳红了”是什么意思。

“这个时候我其实早就停止发脉冲了,不知道这个脉冲是哪里来的”
如果屏蔽、接地、布线没做好,你没发脉冲,一样可以收到脉冲。

楼主:
^_^,谢谢刘版主的指点,我觉得一秒钟200也有点慢^_^,
跳红的意思就是“Drive Disable”,其实就是伺服自己选择停掉了;
接地算是接好了,屏蔽是没有做好,我现在人在南京,找了附近的几家电子城,找不到好的那种双绞屏蔽线,打电话给了外地一家做编码器的,人家不是很情愿单卖^_^
各位给指点一下吧,去哪里能买到?^_^谢谢了~~

楼主:
对了,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控制卡的脉冲和方向信号是单端输出,而伺服要求的是插分输入.............按照控制卡额外提供的接线方式可以实现脉冲的收发(虽然强烈不建议),有什么方法能从单端转插分么?是不是非要自己写个板子出来?

接控制卡输出的两路信号到示波器上,只有脉冲信号有质量较差的方波信号,方向上只有刚给脉冲前的一瞬间有个信号(怀疑是扰动),难道说方向只是刚给脉冲的一瞬间才给?应该是跟脉冲信号一致的吧?

网友B:
“控制卡的脉冲和方向信号是单端输出,而伺服要求的是插分输入”
看你的伺服手册,内部是真的差分接收器还是光耦。PARKER的不清楚,很多伺服看接线定义是差分,实际上是是把公共端分开了而已。

“只有脉冲信号有质量较差的方波信号,方向上只有刚给脉冲前的一瞬间有个信号(怀疑是扰动),”
你的示波器不是交流偶合的吧?

楼主:
回复刘版主:两个脉冲输入口分别接了一个681欧姆的上拉电阻,负向还接了一个681欧姆的下拉电阻到地;

示波器交流耦合是什么意思?测不出方向上的脉冲么?

楼主:
示波器是泰克的TDS-2024

楼主:
.......刚试过了,无论是交流耦合还是直流耦合都是没有方向信号

网友A:
也就是说你的方向始终儒医,不可变化?

楼主:
回复波恩版主:对的,控制卡只有单端输出,而伺服要求插分输入,然后就只好按照找到的控制卡提供的补充说明的接法在使用........现在就只有脉冲信号,方向上什么也没有

网友A:
一般而言,方向信号是电平信号,分别以高低电平表示正反方向,如果你想改变方向,而信号又不变,说明还是什么地方设置或接线有问题,再查查?!

楼主:
回复波恩版主:测到了^_^

网友B:
“测不出方向上的脉冲么?”
方向上,一般来说,是没有脉冲的

“示波器交流耦合是什么意思?”
看一下示波器的手册,用交流耦合,方波会变形。

楼主:
搞定,基本告一段落^_^,谢谢二位版主
目前加速度可以到5个G,减速3个G,速度到了0.2,再往上就丢脉冲了,目前运行平稳^_^,潜力有待发掘中........

网友A:
多大行程?速度0.2,m/s?显得低了点儿!脉冲当量是多少?

楼主:
150mm的行程^_^,速度最高能到0.3m/s,脉冲当量是0.1个微米^_^

楼主:
又来问题了^_^
我现在用的是位置控制方式,控制卡单纯用来发脉冲,其他活全部交给了伺服,加工本身对实时性倒是没有什么要求,但是精度要求很高,现在考虑换成速度控制,不知道哪个更实用些?Galil的1842这张卡能不能满足要求?这张卡可是没有模拟输入的......

还有我用的是直线电机加光栅尺,回零的话,我现在考虑的步骤是先减速找零位开关,然后再减速找后面一个Z相脉冲,找到之后反方向再找到一个Z相停下来^_^,只是考虑到直线电机,他的一转对应的是直线的一个electrical pitch,目前设定的是42mm,如果用这个距离来定义Z相........会不会误差太大了些?

网友B:
“我现在用的是位置控制方式,……不知道哪个更实用些?”
如果只有精度要求,没有实时要求,速度控制与位置控制,在效果上就没有什么区别。

“还有我用的是直线电机加光栅尺,……会不会误差太大了些?”
光栅尺的Z信号距离,是你可以任意定义为42mm的吗?建议先核对光栅尺的规格。

楼主:
现在另外一个轴用的安川电机,一上电使能总是会有高频尖叫,不管动不动都有.......这个是正常现象么?还是我伺服参数设的不够好?

网友B:
"现在另外一个轴用的安川电机,……这个是正常现象么?还是我伺服参数设的不够好?"
这不正常,参数不好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A:
“脉冲当量是0.1个微米,速度最高能到0.3m/s”已经对应3MHz的脉冲频率了,你的控制卡的最高脉冲频率是多少?另外,还要综合考虑系统加速度上限在150mm的行程内能实现的最高运行速度到底是多少。

楼主:
控制卡脉冲频率最高就是3M^_^,会出现丢步的情况,设到2M就没问题了,最高速度倒是没有测过,加速度是用的加速度计,速度....................

网友A:
3M会丢步,也正常,毕竟频率不低了。不过,如果2MHz可以,那么3MHz也应该有戏,再好好查查布线,接地和终端匹配方式,也许会有收获。
“控制卡脉冲频率最高就是3M”那么,你在“0.1个微米”当量下,最高速度也就是0.3m/s了,除非你扩大指令脉冲当量。

“加速度计”是什么样的?

速度也有专门测量方式?

楼主:
回复波恩版主:
现在布线根本还没有讲究,接地倒是因为前面示波器看到的控制卡出来的脉冲信号不是很好,做了一些改进^_^,终端匹配..俺还不清楚是个什么意思.........
直线电机的最高限速也是0.3m/s^_^
加速度计是我自己给的一个名字^_^,其实就是用502粘个传感器在上面^_^,
速度的还得想想怎么测.........

网友A:
直线电机的最高限速也是0.3m/s? 这么低!不是直线电机的速度限而是传感器的速度限吧?
测加速度的传感器是什么类型的?MEMS?

“终端匹配”就是指驱动器端脉冲接口电路的所谓终端匹配电阻,或者上拉/下拉电阻。

楼主:
电机的速度上限确实是0.3,行程也只有150mm^_^,而且貌似这个跟编码器的分辨率有关^_^,0.1个微米对应的最高速度就是这个^_^

传感器的类型我还弄不清楚^_^,只知道接到示波器上是100毫伏对应一个G的加速度

网友B:
直线电机最大0.3m/s?压电陶瓷电机也差不多有0.2m/s了.

网友C:
不知道你的电机当初是怎么选的..速度也差了点吧.给你看看我这款直线电机.你的邮箱多少?

楼主:
.......各位可能误会了^_^,俺这个不是一般的推力有十几万牛的可以拼接的直线电机^_^,我这个主要是用来做微细制造的^_^,从行程也能看的出来,需要的是精度和加速度,对于一个几毫米的零件,我想不需要太大的速度,倒是由于算法的问题加速度高些是必要的,
说得不对的地方还请各位指正^_^,
我的邮箱kwctddt2005@126.com

网友A:
是显得低了些,估计与传感器有关,好马受累于鞍了。

网友D:
都貌似专家。
直线电机优点除了高速高加速度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低速高精度。某些场合可能需要非常小的步距,假设选5nm的直线光栅,1m/s的速度,反馈脉冲频率就是200M,试问什么驱动器或者控制器能接收?能接收15M频率的已经算很优秀的控制器了。

网友A:
"都貌似专家"指责得似乎很深刻。

“直线电机优点除了高速高加速度之外,还有很重要的就是低速高精度”完全赞同!只是在5nm的分辨率时,传感器系统还会继续采用脉冲式接口吗?如果把一切出发点仍旧停留在脉冲概念上,也就不要再指望控制器的“优秀”了。

网友D:
只是在5nm的分辨率时,传感器系统还会继续采用脉冲式接口吗?如果把一切出发点仍旧停留在脉冲概念上,也就不要再指望控制器的“优秀”了。
说的没错,那就1Vpp形式好了,以下是某号称优秀控制器系统的说明:
The maximum sine-cycle frequency input is approximately 8 MHz (1,400,000 SIN cycles/sec), which gives a maximum speed of about 5.734 billion steps per second.
大家算算,能多快。

网友A:
没看明白其中的 “8 MHz ”与括号中注释的“1,400,000 SIN cycles/sec”是什么关系。

至于“5.734 billion steps per second”与“大家算算,能多快”之间仍缺乏一个step对应的物理分辨率,所以还算不出来。

从“5.734 billion steps per second”与“1,400,000 SIN cycles/sec”可以算出系统的电子细分倍率为4096,这确实是一个不低的商用指标。如果栅距为20um,则检测速度会高达28m/s,超高了,不过此时的细分后分辨率恰好是4.88nm,约合5nm.

网友C:
1,400,000 SIN cycles/sec??
高分辨率的的确更多的采用sin/cos形式,一秒140万的确厉害.但是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做了倍频后,得到的呢?
晚辈,还真是不知道,希望指教

网友B:
“假设选5nm的直线光栅,”
这还真有挑战性啊,5nm的光栅,这样的移动平台,我只在将他老人家放在***所的超静台上,才能看到稳定的读数。

频率高到一定的程度,方波的传输都是大问题,正余弦输出的编码器应该是最可行的方案了。

楼主:
........呃,俺这里用的是renishaw的0.1个微米的光栅

楼主:
我想当时选型的时候应该考虑到了匹配问题^_^:
如果单纯是发脉冲的话,控制卡输出最高频率到3M,按照预期0.1微米的精度,这样速度最高就是0.3,问题是伺服驱动只支持到2M,我想出现丢步的原因就是在这里^_^
至于光栅,按照电机预期最高速度和光栅的精度匹配,反馈到伺服驱动有3M的频率,遗憾的是驱动器接编码器输入最高也只支持到2M^_^,
如果控制卡接编码器反馈的话可以到16M,所以我在想,如果把位置环移到控制卡上^_^,是不是有些帮助^_^

网友A:
未必有帮助,伺服的速度环也需要反馈,但是如此一来,就还是被限制住了。

网友E:
    关于直线电机的最高速度,好像大家都认为应该很高才对。可我们却碰到过有些型号的直线电机,速度确实不高,年初给一个客户调试的时候,只能达到0.5米(按照行程和实际输出推力计算应该远超过这个数值),后来更换了电机(实际输出推力差不多)才达到2米/秒。但具体是怎么来确认电机的最高速度,厂家给出的解释也不明确。最后更换电机的钱还是我们出的。

    关于章熙玥说的这种系统,我想应该是采用特殊的处理方式吧。我们现在手头有一款平台的资料,介绍很简单(跟厂家要也没要到详细资料):激光干涉仪做反馈,分辨率为31皮米,平台的动态跟踪误差是5nm,最高速度2m/s。到现在也不知道是怎么做的,也不知道是用在什么地方

网友A:
直线电机本身可以达到的最高运行速度取决于驱动电压和电机的反电势设计。而直线电机运动系统的最高速度,就还会受到反馈环节带宽,控制环节处理能力,控制接口形式和带宽等等的限制。
    本人赞同“章熙玥”关于直线系统不仅仅看高速度,也应该看高精度和低速平稳性的观点,虽然一看到直线电机首先会让人联想到的往往是高速度。
   “老鼠杰利”最后说的平台,其最高速度2m/s,不仅取决于激光干涉仪的测量能力,其实雷尼绍的最新激光干涉仪的最高测量速度已经高达6m/s,也取决于控制器在如此细微的分辨率下的运算能力。至于用途,估计只有半导体,MEMS,生物芯片等高新领域或国防航天的什么地方有用了,用的起。

楼主:
.........激光干涉仪,俺就是没有激光干涉仪,所以现在只能完全相信光栅的精度

网友B:
遗憾的是驱动器接编码器输入最高也只支持到2M^_^,
那么,你的电机也就只能到0.2m/s了。

楼主(2007-05-28):
好久不来了哇^_^,嘿嘿,又有问题了,
现在用示波器接到加速度传感器上,得到的波形总是先有一个较高的加速度,然后就在低加速度上不停的振荡,总不能达到那种一个加速上去,然后平稳运行..........
这个也是因为伺服参数调的不够好的原因么?

网友A:
静止时加速度传感的输出波形如何?如果只是运行态如此,那么就是电机的实际运行状态不够平稳了,也许是参数问题,也许是指令不够平滑的问题。

网友B:
不可能绝对的平稳,调整参数应该可以改善,但是,也要看你目前达到上程度了。

楼主:
如果行程小一些,振荡的就弱一点
行程大的话,从最高的1.5个G下来,大概一半的加速度反复振荡,然后到停止之前有个很强的5G的减速度

楼主:
.......现在还有个问题,前面试的时候一切正常,现在只给工控机上电,一个轴马上就有一个十伏左右的正弦信号出来;
再调几次之后,发现控制卡给脉冲出来,但是示波器上已经么的信号了............是不是我的接口卡已经坏掉了

网友A:
不知行程小,是不是加速度也小?
“停止之前有个很强的5G的减速度”说明运动规划有问题,至少不够平顺。
“十伏左右的正弦信号”是谁给出的?
“发现控制卡给脉冲出来,但是示波器上已经么的信号了”建议确认接线,乃至卡本身。

楼主:
回复波恩版主:行程小,加速度并不小,只是后续的振荡过程弱很多,5G的减速度是我程序里给定的^_^,嘿嘿,加速度给定的也是5G,只是达不到,不知道原因在哪里?
后面的问题我通过卡的主复位解决了,因为这个卡刚刚还做过另外一个程序的外部时钟信号,我想会不会是这个原因,导致内部的时序乱了?

网友A:
哦!规划中的5G减速可以做得到,而加速做不到5G,看来驱动器是具备5G驱动的能力的,只是还未能发挥出来,还是建议查指令。

网友B:
我觉得,参数问题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嗯,可能参数设的还是有些问题
我也想知道一般的直线电机究竟能产生个什么样的加速度

网友A:
“一般的直线电机究竟能产生个什么样的加速度”是指加速度大小还是什么?如果指大小,取决于电机峰值推力与总体运动惯量。如果是波形,那影响因素就多了,电机自身的推力平稳性,伺服参数和伺服运行的稳定性,指令规划的平滑性以及实际指令输出的台阶等等。

楼主:
其实现在调了一下之后,5个G的加速度是能到的,只是到达这个加速度,整个工作台包括桌子都有明显的振动,这个我想不是伺服调整的原因了吧?

网友A:
“5个G的加速度是能到的,只是到达这个加速度,整个工作台包括桌子都有明显的振动”———工作台直接放在桌子上?不稳妥! 想当初我们做课题时,3G左右的加速度,50kg的动子,5600N的峰值推力,结果一做电流阶跃,整个铸铁工作台(脚座中添加有铁砂)都在地上滑移(当时未固定),每次滑移将近5mm,而整个台子的重量估计有1~1.5吨。
    建议采用更重更牢靠的基座,并固定,否则不动才怪,而且还会影响电机的最终执行精度。

网友B:
"只是到达这个加速度,整个工作台包括桌子都有明显的振动,这个我想不是伺服调整的原因了吧?"
是机械固定的原因,我想,用作用力与反作用力的关系,动量守恒定律这些东西,还是可以算的。

楼主:
^_^,我这个是木地板,然后把一吨的大理石台子放在桌子上面^_^,峰值推力只有330N左右
如果我现在想给几个脉冲,然后一个峰值加速度上去,希望到了位置之后用非常短的时间停止(几乎就是瞬停),这个方法可实现么?

网友B:
"然后把一吨的大理石台子放在桌子上面"
什么桌子?建议放地上。

“这个方法可实现么?”
用你的推力和负载,计算可能的加速度。计算控制卡和驱动的响应时间。

楼主:
哦,谢谢二位版主^_^
现在我控制卡发出的脉冲都是步进模式下的,一个脉冲信号,一个方向信号,但是用前面的点对点定位模式的话不是很好,现在想用Vector Mode或者Contour mode,这些模式对于步进电机可用么?因为说明书上并没有明确说^_^

网友A:
“Vector Mode或者Contour mode”是怎么回事?

楼主:
我现在用的是点到点的模式,中间的路径都是直线,我想真要实际加工的时候,速度、加速度的波动会有很大影响。
上面两种模式就是相对我现在用的这种定位模式而言的,这两种其实都是矢量模式,可以走任意形状的曲线,我想这样运动的平滑性会提高不少

网友A:
也就是相当于做轨迹规划了,不过依“控制卡发出的脉冲”来看,本人不认为采用脉冲方式控制直线电机执行高精度运动是什么好主意。

楼主:
.........呃,波恩版主的意思是?我现在还不是狠明白^_^,是不是用速度控制方式,那样用电压?

网友A:
如果楼主用的控制卡可以实现上位位置闭环,则建议采用。这样一来,伺服需工作于“速度控制方式”下,控制卡用±10V模拟“电压”控制伺服,伺服需要位置检测信号回传上位控制卡。
这是一种典型的位置控制模式,运动规划和位置闭环都在上位控制器完成。

楼主:
..........呃,控制卡实现上位闭环是什么意思?用±10V的电压细分为100mm的量程,同时精度又要求0.1um,这个.........能够精确么

网友B:
您把控制卡的手册好好读一下,运动模式与输出信号的形式应该没有关系。

您对闭环的理解,比较独特。建议买本类似“运动控制”“数控系统”之类的书看一下。

楼主:
...........呃,这个这个^_^,我觉得也应该没有关系^_^
...........现在把两个电机的正反、原点限位跟几个驱动器还有接口卡的24V接到一个开关电源上面就不转。刚开始认为是供电不足,把1.8A的换了个3A的,还是不行;但是单独把限位接到另外一个开关电源上就行,
这是因为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