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连接
求助接线端子的应用规则

楼主(2007-04-01):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有一个问题不太清楚。关于接线端子的使用改如何选择,是否有规定的使用准则?知道的朋友希望知会一声,谢谢!

网友A: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17526

网友B:
问题太笼统,不好回答!!

网友C:
直接说出重点

楼主:
比如多大电流配多大的端子之类的

网友A:
好像没有统一的规格,一般端子规格说明里标明电流容量。

网友D:
多大电流配多粗线,根据线再选端子,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E:
接线端子的主要参数就是电流限制,这是一定要考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