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electronic cam

楼主(2007-04-01):
欢迎大家来讨论

网友:
什么意思?

网友A:
功能,实现,应用?还是什么?总得起个头吧!

楼主:
大家来谈谈各种型号的伺服控制器的电子凸轮功能的特点和应用吧,我正在整理SEW的资料,这几天上传。

网友B:
版面上不是有个电子凸轮的讨论贴么?

楼主:
我觉得这个帖子尽可能的做成纯粹技术性的。不搀杂产品的争论

网友A:
“不搀杂产品的争论”我可以试着尽力帮你维护版面,但是有难度,不容易做到!

网友:
抱歉,这个图,没看懂。Xs、Xm分别是什么?

网友B:
我估计Xs是slave路径,Xm是master路径。
这两个coupling是什么意思?是指camin 和camout??

楼主:
是的,XY两轴分别代表主机和从机的轨迹,coupling代表进入过程,SEW把他定义为初始化过程,从这个时候开始从机建立一个和主机有相对的运动关系,中间的的主曲线部分,uncoupling部分代表一个退出的部分。整个凸轮的运转是以中间段(主段)为主的,而根据工艺的要求可以变化很多的实际配置(所有阶段)。其实我的感觉电子凸轮的功能取决于两个因素:一个是机器的硬件性能,一个是这条曲线如何画。SEW的曲线有两种生成的办法,一个是预先定义的各种曲线类型,还有一种是自己计算定义每一个点。正常情况下,一个完整的曲线段有512个点

网友B:
理解。就我了解的包米勒产品谈谈这个电子凸轮。
包米勒在编辑曲线上与trio相似,都是用一个软件来编辑曲线,或者根据一些公式来生成曲线(只能用简单曲线),然后将其转化为曲线支撑点(插补点),可以转为为512点、1024点或者4096点。
包米勒的伺服能够支持32条cam曲线,并能迅速切换。
至于如何达到精确的cam曲线控制,当然是与硬件性能有关,在这方面,包米勒伺服驱动器的三环循环时间仅有125us,我看了下同类产品,位置环做到125us的几乎没有。所以它的性能是相当好的。

楼主:
你说的32条曲线是不是预先定义好储存在伺服控制器里的?SEW的预先定义控制器曲线可以做到六条,但是,我们可以通过C语言编辑器来实时的改曲线,也就是说可以通过总线让PLC与控制器相联接,然后人在HMI上来重画曲线或者修正曲线点。

网友B:
对,预先定义好的。
我知道可以用程序来组合、改变曲线。
可惜目前这部分功能没有开放给我,或者是我还不会用这种功能,所以还不知道怎么改。

楼主:
这个是电子凸轮的运行状态

楼主:
包米勒的曲线定义是不是有基于可以编写的高级语言部分?如果是这样就好办,如果不是对所有点的修改就会十分的复杂,目前SEW采用的是C语言编程对所有点的重新计算修改。

网友B:
是用基于IEC61131-3的编程语言计算并更改几个曲线转折点,然后根据变化后的转折点计算新的cam曲线。所以还是对所有点重新计算。似乎lenze也是这样做的。

网友B:
举例说明下,我先在cam曲线表中定义一段匀速曲线和一段五次曲线。
然后定义三个点A、B、C和D四个点
在A~B的过程中,使用五次曲线加速,在B~C过程中使用匀速曲线,在C~D的过程中再次调用五次曲线。
现在我们可以随意更换这四个点的值,然后软件自动计算更改后的曲线,作为新的循环中的cam曲线。
这个计算过程目前是封装的,只面向具体应用,所以我无法知道具体如何实现。

楼主:
对的,对的,其实SEW的做法与此类似,不过程序是在C语言编辑器写的。我觉得用运算和IF这样的语句写比较方便(个人感觉)。我们都是写好了灌下去。实际上曲线中每一个点的改变都需要重新计算整条曲线。
这个计算过程目前是封装的,只面向具体应用,所以我无法知道具体如何实现。这是什么意思?不理解,程序客户看不见?只提供接口?

楼主:
对了,小白兄,是否可以给我包米勒的手册看一看?
can.shen@hotmail.com

网友B:
对,只提供接口,客户可以看到程序,但是因为功能块是封装的,所以连我也不知道具体怎么计算的。

楼主:
实际上我想这个核心块是一样的,曲线图是两个轴。。。。。。。单位是脉冲。。。

网友B:
抱歉,包米勒没有具体的关于cam应用的文档,但是我可以把几个相关的功能块贴出来看看。这些就是PLCopen提倡的运动控制的功能块。
MC_CamTableSelect
通过在相关表格上设置指针来选择CAM(凸轮)表格。
MC_Camln
啮合CAM。
MC_CamOut
立即脱离对主轴的啮合。

网友B:
的确,核心就是计算出cam的曲线支撑点来,至于这个曲线是画图得到的,还是计算得到,都是一样的。 计算曲线支撑点的速度(因为有时候要实时切换)、切换曲线的速度和电机响应的能力都是非常重要的。

楼主:
包米勒的机器是不是要用电子凸轮的功能的时候需要额外插进去的一块控制卡?

网友B:
包米勒最新的BmaXX 4400系列如果要用到电子凸轮功能则需要使用PLC卡。在早期的产品中倒不需要,不过现在推新产品了。

网友A:
两位讨论的毫不热闹,不错!
另:问一个简单问题,为什么要使用5次方曲线拟和?有何应用背景和特点?

网友B:
五次曲线是VDI 2143定义的一种曲线
优点是其速度、加速度、加加速度都较低,虽然其速度相对于正弦曲线为高,但是其加速度相对较低。

楼主:
SEW不管是伺服还是普通变频器系统,复杂功能的应用都是以IPOS程序为核心的。 有打装封好的模块(只提供接口),不需要PLC卡。但是也可以通过自己编程来实现。

网友B:
你们的MOVIDRIVE不是PLC么?
我看到它已经有4K字节的程序存储空间了,应该是可编程器件。

网友B:
顺便问一下,SEW的伺服还有变频器用什么做上位?

楼主:
不是PLC,SEW的变频器大部分是可以编程的,PLC卡件是MOVI_plc.
至于上位是这样的,如果功能偏向与传动,并且外部点数不多的话,直接用变频器就可以了,如果点数比较多,并且有很多的运算,那么需要外部的PLC。

网友B:
我明白了,其实sew和baumuller的伺服驱动器都可以说是智能伺服。也就是说伺服自身都有一定的编程功能,但是sew伺服还集成了一部分较为复杂的运动控制功能,而baumuller把这部分功能放到上位PLC中来了。
据我所知,lenze的伺服也自带了复杂的运动控制功能比如电子凸轮和套准。
baumuller最初的产品也是如此,自带了电子凸轮、张力控制和套准等功能,不过目前力推的伺服产品改为插槽式结构,便于扩展和维护,并将复杂的运动控制放在上位PLC。至于这样做的优缺点就留给市场来评判了。

网友B:
从应用来上说,对于曲线固定的运动方式,我可以通过cam曲线编辑软件来描绘曲线并生成曲线支撑点,或者用计算软件来计算出cam曲线支撑点,然后导入PLC,通过缩放曲线或者更改cam运动曲线来进行控制,最大支持32条cam曲线的更换。
对于需要在运动中实时计算新的运动曲线,比如飞剪/旋切/追剪等较为复杂的运动,因为需要通过计算得出最佳控制曲线,所以目前只能依靠现有的功能块来实现控制,虽然具体实现方法不开放,但是应用却更加方便、可靠。

网友A:
To 叫我小白:感谢回答!“虽然其速度相对于正弦曲线为高,但是其加速度相对较低”确是不错的特性。不过还是不很明白,就算到加加速度,也不过三阶,为何非用五次方呢?
另外,你所提的定义五次曲线的“VDI 2143”是否有具体资料来描述五次曲线?如果有,是否方便传给我一份看看?shizd@163.com 先谢谢了!

楼主:
对于复杂曲线,其实很多点都是人为在现场实际测量得到的,我觉得曲线自动生成器,有一些缺陷,会生成曲线失败。
所以在比如纸包机中,很多的点运动关系都是实际测量的。

网友B:
to 波恩:你的问题我无法回答,发送了一份关于VDI 2143所定义曲线的简单说明。
更具体的定义可能要另外找了。

网友B:
对于复杂曲线,其实很多点都是人为在现场实际测量得到的,我觉得曲线自动生成器,有一些缺陷,会生成曲线失败。
所以在比如纸包机中,很多的点运动关系都是实际测量的。
------------
在纸包机上。你们是怎么做的?不是测定一次点位就修改一次曲线吧。
另外,纸包机是什么原理?能否说来听听。

楼主:
不是,在介绍这个之前,我到是很想知道,您做一次电子凸轮的应用的过程是怎么样的?能教教我吗?

网友A:
谢谢小白!资料已收到,先消化消化,再说具体的。

网友B:
最简单的,当cam曲线确定并且重复使用时:用cam曲线编辑软件编辑曲线,然后在PLC中调用改曲线,这时候只能简单的改变缩放比例。
复杂的,比如旋切,根据不同的剪切长度用PLC实时生成cam曲线,然后该曲线被调用,其缩放比例、切换cam曲线开关等都内置于功能块中了,用户只需要设定剪切长度就可以了。

楼主:
哦?
我到是觉得不简单,建立一个电子凸轮,首先是在运动控制轨迹上数学化,也就是说,建立合适的运动轨迹的数学表达式,然后才能进一步的实际化,有时候如果不能做到这个,就只能靠实际测量大量的运动点来获得电子凸轮的运动参数。然后才是画曲线,而曲线的建立也是一个复杂的功能,不论机器是什么型号,实际上可以提供的曲线生成模式并不完全的适合使用,很多时候机器自动生成曲线会失败,需要人工去调整点数,还有我觉得脉冲来建立关系比较简单。

网友B:
你提到的是建立曲线的问题。
这方面我没有项目经验,我只是自己编辑了cam曲线,然后控制电机按照cam曲线运动,空载时的位置偏差不到10个脉冲(电机每圈65536脉冲)。

cam曲线的编辑,我目前只会使用编辑软件生成,按理来说也可以通过公式来生成。如果通过描点的方法来生长曲线数据,我觉得很难。主要是描点所得曲线其速度、加速度可能无法平滑,难以实现。如果实在复杂,还是通过求取公式来计算为好

楼主:
电机每圈65536脉冲?这个是指通过几倍频来实现的?

网友B:
这是驱动器内部计算的时候用的。
对于包米勒的驱动器,不论是旋转变压器、正余弦编码器还是增量编码器,都内部等效为65536一圈。
比如resolver,每圈输出2048脉冲,但是在驱动器内部计算则模拟为65536一圈。
比如单圈正余弦编码器,每圈脉冲数32768,也是等效为65536一圈的。
这样做的好处是不论使用什么编码器,都能统一量纲,并且这种方式可以说是软件细分。

楼主:
呵呵,所以我问你几倍频,如果你仔细找应该发现有一个参数可以修改你近来的数值,比如,正常情况下,你的编码器一圈是4096个脉冲数,那么进入控制器后,你可以通过修改倍频率的关系来获得一个倍数数值,当然在一些特殊的应用中,机器会自动的把一个固定的倍频来处理脉冲原始信号。但是,我一直有个认为这样处理,只有在回溃信号是模拟量信号时候才有用,比如resolver,比如sin/cos编码器,对于普通的TTL信号?我看不出有什么优势?

网友B:
当然,对于增量式编码器,有个参数可以设定其每圈脉冲数,如4096,但在编码器内部则仍然等效为65536了。

另外,我们的电机标配是resolver,需要高精度的时候则用sin/cos编码器。增量式编码器很少用。

楼主:
不明白难道SIN/COS编码器不是增量的吗?

网友B:
上面那副图应该是正弦增量编码器,是增量编码器的一种,另一种是方波增量编码器,更为常见。
正余弦编码器属于绝对值编码器,与上述所说不同。接口也不同。

网友A:
这帖子不错,可惜基本上只是“七夜”和“我叫小白”在彼此唱和。

准确地说,带CD信号(C,D为互差90度的正余弦信号,我见过的亨士乐的编码器的C/D信号周期为360度机械角度,即一整圈)的正余弦编码器可以视为单圈绝对式编码器,而上述只带C信号(相当于Z信号,或者Index信号)的正余弦编码器还是应该属于增量式编码器,只不过它的物理分辨率以正余弦模拟信号表示,而非普通增量式编码器的方波信号,因而正余弦编码器的信号可进一步细分,以提高名义分辨率,其结果将极大地提高伺服的低速运行平稳性,或者伺服全速度范围内的测速分辨率。

网友A:
至于旋转变压器,相对与光电编码器,并不存在分辨率优势,相反,究其其可用商用分辨率(目前不超过2的16次方,且多用2的12次方)而言反而是个劣势。其优势在于结实耐用,耐热,抗震,因而抗恶劣工作环境的能力强,尤其在军事领域使用广泛。
另,单速(一对极)旋转变压器可以视为一种绝对位置传感器。

网友C:
 "不过还是不很明白,就算到加加速度,也不过三阶,为何非用五次方呢?"
几阶和几次,没有关系吧?

楼主:
我觉得不是名义上的,sin/cos信号和resolver编码器的信号输出形式相类似,在SEW的scope软件上都表现出规则的正/余旋输出波形。具有典型的模拟量特征。
还有小白兄,你的观点不正确,正余弦编码器不都是绝对值编码器,而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是绝对值编码器。
波恩兄:
我说的优势是指相对与普通的TTL信号的编码器而言

网友A:
多项式几次数与可求导的阶数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对于位置规划的三次式可有效求导3次,一直反映到加加速度,而5次式的目的可能还不仅仅在可求导出加加速度,也许还有更深的用途。不知刘斑竹是否知道其妙用。

网友C:
我只知道,当需要拟合曲线的时候(速度-时间、位置-时间)高次拟合的效果会更平滑,但是对设计者的能力要求也越高。

网友B:
准确地说,带CD信号(C,D为互差90度的正余弦信号,我见过的亨士乐的编码器的C/D信号周期为360度机械角度,即一整圈)的正余弦编码器可以视为单圈绝对式编码器,而上述只带C信号(相当于Z信号,或者Index信号)的正余弦编码器还是应该属于增量式编码器,只不过它的物理分辨率以正余弦模拟信号表示,而非普通增量式编码器的方波信号,因而正余弦编码器的信号可进一步细分,以提高名义分辨率,其结果将极大地提高伺服的低速运行平稳性,或者伺服全速度范围内的测速分辨率。
----------
估计正弦增量编码器和正余弦编码器的区别就在此了,真是学到了知识。
另外正余弦编码器也有多圈的,比如SICK的SRS50为单圈正余弦编码器,SRM50为多圈正余弦编码器。均为绝对值编码器。

网友B:
还有小白兄,你的观点不正确,正余弦编码器不都是绝对值编码器,而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是绝对值编码器。
---------------
我以前把正弦增量编码器没有归到正余弦编码器类,所以造成了这种表述上误解。

网友A:
“SRM50为多圈正余弦编码器。均为绝对值编码器”长见识了!

网友B:
这几天对于复杂运动的实现再次考虑了下。
IEC61131-3对于cam的应用定义了三个功能块:曲线的选择、camin和camout。在camin中包含了曲线的缩放功能。
我估计在复杂的需要组合的曲线是不断调用不同的cam曲线来并缩放来实现的,不知道是否真是如此?

网友B:
另外,我想问下凸轮开关 (cam switch)是啥东西?

楼主:
机器运动的情况下调用并且实际化曲线是不现实的,只有在非运动状态下,你说的缩放,是按比列的放大或者缩小曲线?我觉得定义的曲线修改是修改拐点的。凸轮开关,恩,如果是指电子的,那么应该是一个用来原始定位的点。

网友D:
七夜、我叫小白、各位高手

首先SEW和包米勒都是我十分喜欢的品牌,性能优越。

我不懂写电子凸轮程序,听朋友说过一些区别,不知道对不对,说出来向各位讨教:

有的运动控制卡做电子凸轮是采用预先编好轨迹坐标,采用每隔多少时间或多少脉冲来查询从轴应该在的位置,然后再输出相应的模拟量指令。这种方式上电最初都要经过1~3S的计算。

有些控制器做电子凸轮是先有个数学模型,也就是公式,根据每个计算周期主轴来了多少个脉冲计算出从轴相应的位置,然后在输出相应的模拟量指令

指令更新周期、运动曲线柔和程度这些都抛开不谈,请问二位高手,是否存在我所说的两种情况

网友E:
我在JPS motion drive 設計部工作 與劉班竹的想法相同 我司認為複雜的曲線設定將會限制客戶群在少數專精人仕 因此我們新的JUPITER系列便將各種不同之應用 編成專用功能選項 如下圖為間歇式輪印機送紙軸之專用功能曲線
使用者只要簡單的參數設 便可搞定複雜的動態運轉曲線

网友E:
(還好 插圖成功 原來是時間差異)
稍待說明其內涵

网友E:
根據前圖說明如下 A. 需要設定之第一個參數 為: 馬達每送紙一米等效之脈沖數 根據 1. CIR=240mm 表示 送紙輪之圓周長 2. 送紙輪 Gear 6:1 & Encoder 2500ppr ==> 6*2500*4=60000 pulse/cycle (or 60000 pulses/240mm ) ==> 250000 pulses/Meter 故設定 Pr.310 MOTOR SIDE PPM = 250000 (cks/meter) B. 需要設定之第二個參數 為: 印輪(或虛擬軸)每送紙一米等效之脈沖數 在我們的案例 印輪圓周長亦 240mm, Gear & PPR 亦同 故設定 Pr.308 INPUT SIDE PPM = 250000 (cks/meter) C. 接下來設定 印版安裝位置之條件(如下圖) 設定前置量(加速區) Pr.408 Trigger Position = 25mm
D. 根據印刷品之條件 同步印刷區 = 120mm 故可設定同步印刷之結束點於 Pr.302 = 135mm ( 略大於 0.5*25mm + 120mm ) (當送紙長度超過 Pr.302 則伺服可自動減速停止) E. 設定減速率於 Pr.412=30ms/Krpm 決定脫離同步區之 S減速曲線 F. 若希望印刷標籤之間距為 5mm 則可設定全行程之總長度於 Pr.274 = 120mm + 5mm = 125mm 由於停止位置已經大於 Pr.302=135mm 於是伺服將自動倒轉回到 Pr.274 = 125mm 之位置 運動曲線則由下述參數定義之 Pr.361 Top speed = 1500rpm Pr.362 Ramp rate = 20ms/Krpm Pr.363 Jerk Time = 10ms 經過以上之參數設定 則不管前方印輪之主速快慢 伺服都會自動調節送紙位置 達到最佳印刷效果 前圖為線速度 50M/min 之波形 有興趣可以討論驗證之

网友D:
轮转机,吃力不讨好,
吴刚做完了就走了,我也跟着走了。
trio和MKS的思路还是不太一样。

网友B:
有些控制器做电子凸轮是先有个数学模型,也就是公式,根据每个计算周期主轴来了多少个脉冲计算出从轴相应的位置,然后在输出相应的模拟量指令
-----------------
我觉得这和第一种方式是一样的,也是经由公式计算出曲线支撑点(比如一条曲线512点),然后控制器读取主轴位置,根据曲线支撑点得到从轴位置,控制从轴运动。

网友B:
我没有研究过轮转印刷。
但是看上去跟旋切的运动很接近啊。
这些类似的要求包米勒有自己的功能块可以实现。
当然,轮转印刷是个很复杂的工程,其精度、速度要求都非常高。

网友D:
一样吗?我不这样认为。
第一个是计算好了,查询,按照伺服周期输出。
第二个是直接在地层函数计算,按照伺服周期输出。
我能想到的一个区别是:如果在正常运行过程中修改参数,第一中情况可以不停机直接运行吗?
在实际中,第二种方式可以直接修改参数,不停机运行。

网友F:
第一种情况你可以做两个表,进行互换,修改参数计算完毕再输出。

网友B:
应该是一致的,不同的是生成曲线支撑点的方式不同。
第一种情况也是可以修改参数(比如缩放比例),还有曲线切换等。

网友D:
你咋知道我好换什么前提呢?呵呵
钢管追剪切定长,按照trio的方法生成表格,如果钢管上有焊缝,要实现立即切或者延后切,你咋预先知道要且多长呢?刘工,这是不是长短尺功能啊?
曲线叠加不算,那个功能不够顺滑,呵呵

网友D:
再说了,如果追剪对标,你咋知道下一次的裁切目标呢?肯定是要现检测现算,

网友G:
看了收益非浅

网友C:
“刘工,这是不是长短尺功能啊?”
没错,就是这么回事,在达到定长以前,发现瑕疵,直接在瑕疵位置(稍后一点)切断,这样切下来的比定尺短,叫短尺;在达到定长后面很近的位置发现瑕疵,不按照定长切,而是在瑕疵位置切,切下来的部分比定尺长,叫长尺。

网友B:
现检测是必要的,现算只是算切换曲线的时机和缩放比例。曲线还是先固定下来了的。

网友F:
    有焊缝你不告诉我是你的问题,你告诉了我我做不出来是我的问题!

楼主:
这个可以通过加入外部信号来中断曲线应用,就如刘斑竹和你所言,遇到这种情况,中断调用,执行非原来曲线的动作,至于你说的第一种第二种曲线情况,再我看来,区别不大,因为我的理解电子凸轮曲线的重建不是对比例的简单放大和缩小,而是对曲线中所有点的重建,当然这个曲线段最好是有一定规律 的,比如,如果整个过程有两段曲线,那么就有一个连接点,如果要修改曲线,那么整段曲线的所有点都会被重写,如果有规律那么就可以在程序编写中,简化命令行。

网友B:
看来我跟七夜兄在曲线的生成上有分歧。
我认为是预先定义,调用后更改缩放比例。
而七夜兄认为是在运动中重建曲线。。

比如,如果整个过程有两段曲线,那么就有一个连接点,如果要修改曲线,那么整段曲线的所有点都会被重写,如果有规律那么就可以在程序编写中,简化命令行。
---------------------------------
就这个例子而言,更改连接点,实际上是将前后两端曲线进行缩放。并没有重建曲线。

楼主:
恩,可能我表达的不准确,应该这么说,如果第一段曲线,是按照X=1/2Y建立的,第二段是X=Y,而更改后可能变为X=Y,X=1/2Y,而从运动上,两段曲线的连接点还是原来的位置,那么实际上曲线就被重新计算了。

网友F:
    如果你使用的位置凸轮功能不可以做到改变连结比例,那就重新算吧!

网友B:
七夜兄
你举的例子我只需要一条曲线就能实现。
预先定义一条y=x的曲线。
第一段曲线是y=x,从(0,0)到(100,100)。第二段y=2x,从(100,100)到(200,300),实际上是仅改变了y=x曲线的缩放比例。
更改后,根据实际需要,如果要保持(100,100)这个切换点,第一条曲线为y=2x,则从(0,-100)到(100,100),第二段为y=x,从(100,100)到(200,200)。
核心是两个,一是更改缩放比例,二是切换电子凸轮曲线。
不过我的确没有做过这类试验,暂时没有实物,所以只作理论上的探讨。

网友H:
都是高手,学习中。。。

网友A:
“核心是两个,一是更改缩放比例,二是切换电子凸轮曲线。”有意思!

楼主(2007-05-07):
我只是举个例子,想说明修改曲线的方式。

网友B(2007-06-12):
这几天看了下PLCopen关于motion control的定义。
其定义电子凸轮曲线方式可以采用外部编辑软件编辑(预先编辑),也可以由控制器计算得出(通常为函数)。

相关文章比较长,放在blog上,因为无法准确把握含义,所以也没有翻译。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lightwhite&id=21409
http://blog.gkong.com/more.asp?name=lightwhite&id=21410

网友B:
to jps.rd兄
这种轮转控制跟旋切有一定的相似之处。
不同的是对于套标的处理:轮转控制中对于套标的处理是基于一种叫做phasing的处理,即在凸轮控制的同时在从轴上偏移一定的相位(对色标点位置偏移进行补偿)。这个相位由TouchProbe方式计算所得。欢迎指正。

网友E:
Phasing 的技巧一般只用在印輪與印輪之間的同步
比較困難的是送紙輪與印輪之間的同步
由於送紙輪的運動波型複雜 必須前進後退交互動作
為此 必須用到 SP2P + Fly-SYNC 技巧 (Smart Point-to-Point with Fly-Synchronism)
待有空再專文論述

网友B:
印轮之间的同步是指印刷组之间的同步吧
送纸轮与印轮之间的同步是指送料组与印刷组之间的同步吧

可惜我没有认真观察过印机,虽然很感兴趣。
SP2P不大懂是什么,fly-sync倒是比较了解,看来我们的产品在结构和工艺处理上都大有相似之处。

网友I(2008-11-15):
大家帮忙看看

JMP UNCONDITIONED , M1
M8 :SET H0 = 370
M4 :JMP H0 > 457 , M2
JMP UNCONDITIONED , M3
M5 :ADD H0 + 1
JMP UNCONDITIONED , M4
M3 :SET H301 = 0
SETI 【H0 】 = H301
JMP UNCONDITIONED , M5
M2 :MEM LOAD DATA
WAIT 100 ms
SET H430 = 200
SET H431 = 3
SET H432 = 172032
SET H433 = 0
SET H439 = 0
SET H440 = 1
SET H442 = 0
SET H443 = 7
SET H444 = 0
SET H446 = 1
SET H447 = 9
SET H397 = 0
RET
M6 :JMP LO I0010000000000000, M6
M7 :JMP HI I0010000000000000, M7
SET H100 = H511
SET H300 = H100
ADD H300 + H260
SET H101 = H300
RET
M1 :TASK2 START M6
BSET H484.1 = 1
CALL M8
SET H310 = 1100
SET H311 = 4
SET H312 = 200
SCOM RECEIVE , H310
SCOMON
SET H205 = 0
SET H210 = 5
SET H250 = 3
SET H251 = 3
SET H110 = 500
SET H111 = 500
SET H105 = 5000
SET H106 = 5000
SET H10 = 0
SET H439 = 0
SET H410 = 1
SET H413 = 512
SET H436 = 0
GETSYS H250 = PO-DATA
SET H301 = H253
MUL H301 * 10
SET H260 = H301
M10 :SET H301 = H483
AND H301 & 40 hex
JMP H301 == 0, M9
BSET H484.1 = 1
SET H436 = 0
GETSYS H250 = PO-DATA
SET H301 = H253
MUL H301 * 10
SET H260 = H301
SETSYS RAMP TYPE = H205
BCLR H484.1 = 0
GO0 U, W,CAM
SETSYS POS.SPEED C(C)W = H110
GOA WAIT H260
BSET H480.0 = 1
WAIT 1000 ms
BCLR H480.0 = 0
JMP UNCONDITIONED , M10
M9 : SET H301 = H483
AND H301 & 400 hex
JMP H301 == 0, M11
BSET H484.1 = 1
SET H436 = 0
SETSYS RAMP TYPE = H210
SET H439 = 0
BCLR H484.1 = 0
M13 :SET H301 = H483
AND H301 & 800 hex
JMP H301 == 0, M12
SET H436 = 0
SET H439 = 500
JMP UNCONDITIONED , M13
M12 :SET H301 = H483
AND H301 & 1000 hex
JMP H301 == 0, M9
SET H436 = 0
SET H439 = -500
JMP UNCONDITIONED , M12
M11 :SET H301 = H483
AND H301 & 100 hex
JMP H301 == 0, M14
BCLR H484.1 = 0
SETSYS RAMP TYPE = H210
SET H400 = 0
SET H10 = 1
SET H11 = 1
BSET H480.2 = 1
JMP UNCONDITIONED , M15
M14 :SETSYS RAMP TYPE = H210
SET H400 = 1
SET H401 = 0
SET H404 = 1
SET H403 = 1
SET H11 = 0
M15 :SET H301 = H436
CPEQ H301 == 0
SET H302 = H10
CPEQ H302 == 1
ANDL H301 && H302
SET H302 = H11
CPEQ H302 == 0
ANDL H301 && H302
SET H302 = H483
AND H302 & 100 hex
NOTL H302 = NOT(H302)
ANDL H301 && H302
JMP H301 == 0, M10
WAIT 100 ms
SETSYS RAMP TYPE = H205
BCLR H484.1 = 0
SETSYS POS.SPEED C(C)W = H105
GOA WAIT H101
SET H10 = 0
BCLR H480.2 = 0
JMP UNCONDITIONED , M10
END

网友J(2010-10-27):
各位高手:

谁有SEW伺服和PLC的中文资料?找很长时间了。

能发给我一份吗?lxh_hy9@163.com

先谢过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多项式几次数与可求导的阶数还是有一定关系的,对于位置规划的三次式可有效求导3次,一直反映到加加速度,而5次式的目的可能还不仅仅在可求导出加加速度,也许还有更深的用途。不知刘斑竹是否知道其妙用。

位置求导三次对应冲击,

位置求导四次对应能量,

五次多项式是为了优化能量输出,

下面附上贝加莱电子凸轮支持的插补方式,共8种。

5th degree polynomial function
6th degree polynomial function
Symmetrical spline with 3 segments
Standard spline with 3 segments
Sine line for pause to pause
Modified acceleration trapezium for pause in pause
Modified sine line for pause in pause
Modified sine line for constant speed to constant speed

风!!@

网友(2011-01-06):
http://search.cnpat.com.cn/Search/CNViewSearch?wd=vdkvgwkey=200510125440&jsk=search_gb

网友A:
位置求导三次对应冲击,
位置求导四次对应能量,
五次多项式是为了优化能量输出

原来如此!又长了见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