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有谁知道吗 ?

楼主(2007-04-01):
我厂有一台S7-323的西门子PLC,其中程序中有一个M0.4的点。它的说明是clock generator 2Hz .我想问问大家有谁知道是什么意思?谢谢!

网友A:
2hz的脉冲发生器

网友B:
S7-300的CPU提供有8个频率不同的时钟,在CPU中定义好后,可以直接使用。

楼主:
曹大哥!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还想问你它门有什么作用吗?还有我想请教一下!s7-300编程软件中的&程序块和>=1程序块代表什么意思!我是新手!还请大家多多帮忙!

楼主:
谁有S7-300的编程指令,发给我一份啊!我在这先谢谢拉!我的邮箱是zyq_dmx@163.com

网友C:
时钟脉冲2HZ。

网友B:
S7-300的CPU提供有8个频率不同的时钟,可以用在程序中,相当于8个脉冲信号。如果你用定时器生成脉冲信号,每个脉冲信号需要两个定时器,呵呵,不方便。如果程序较大,定时器可能不够!
&表示与操作啊,>=表示或操作。与操作相当于两个开关串联控制一个灯,或操作相当于两个开关并联控制一个灯。

楼主:
曹大哥!谢谢拉!我们交个朋友怎样?我的邮箱是zyqdmx@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