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动机的启动

楼主(2007-04-01):
45KW电动机(Y225M-4),风机负载,对于220KVA变压器,有什么好的启动方法?

网友A:
除了直接启动,各种启动方式都可以,笑话了。要求高的,用软启动,资金够的,搞台变频器。

网友B:
直接启动就行!

网友C:
我觉得不是很平凡启动的话  星-三角比较好,其他的启动会贵的

网友D:
用一台60kva的变频器起动

楼主:
下面引用由lsanr在 2007-4-1 20:54:00 发表的内容:
  直接启动就行!
--------------------------------------------------------------------------------------------
不可能吧,我忘了告诉大家,电机是星型连接,考虑半天,只有用定子串电阻启动或用软启动器,但软启动器价格有便宜的吗,望各位大侠告知!谢谢!

网友E:
45KW的电机软启动用60KW的软启动就行了,价格大概是万把.

网友F:
风机是启动困难的负载,过去都是采用自耦变压器的启动装置。使用变频器仅做启动有点浪费,软启动是最好的选择。只按功率选,不必留余量。价格没那么贵,5000元左右吧。

网友G:
我55KW的电机都直接启动!可以找到合适的启动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用变频启动最好,虽然开始投资高一点,但稳定性好!

网友H:
对于220KVA变压器,45KW风机负载的电动机最好别用直接启动,简单点用星三角吧.
小于供电变压器容量的20%,如果变压器容量够大,最大一点的都可以,我们公司132KW的也有直接启动的,变压器是2500KVA的.

网友I:
风机的负载是随电机转速的增加成平方上升的,因此.在刚起动时电流并没有想信中那么恐怖.

可以加一个起动电抗器起动

网友J:
二级启动好些

180的才可以直接启动7.5

网友K:
这是我厂自动打水电路图,你可以作参考。

网友G:
有没有220KVR的变压器!

网友G:
下面引用由唐勇在 2007-4-7 20:03:00 发表的内容:
  有没有220KVR的变压器!
--------------------------------------------------------------------------------------------
打错了,是KVA.

网友L(2010-03-17):
星三角还不是很好    要软启动  或变频器

网友L:
直接启动     那你就是变态     白痴

网友L:
加我QQ  1151400336  我教你搞  免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