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温度传感器4-20mA如何计算成0-100度

楼主(2007-04-01):
在下有个工程用到0-100度的温度传感器,对应输出4-20mA的模拟量信号,用的是西门子S7-200PLC,模拟量输入模块设置为0-20mA,请教各位大侠如何把4-20mA的信号计算成0-100度,在触摸屏上显示出来?

网友A:
57:模拟量应该如何换算成期望的工程量值?
模拟量的输入/输出都可以用下列的通用换算公式换算:
Ov = [(Osh - Osl)*(Iv - Isl)/(Ish - Isl)] + Osl
其中:
Ov: 换算结果
Iv: 换算对象
Osh: 换算结果的高限
Osl: 换算结果的低限
Ish: 换算对象的高限
Isl: 换算对象的低限

楼主:
好像还有其他公式?有吗?

网友B:
组态的时候把温度量程设置为0~100度,输入端设置为4~20mA不就行了吗?

网友C:
同意楼上观点。
现在很多PLC的AI输入都是从0开始的,如0-20mA,0-5V。在实际采样时,都可以通过组态软件对输入信号类型进行设置,电流信号就可以设置为4-20mA。

楼主:
组态软件??我用的是西门子S7200

楼主:
还有一个西门子手册介绍的公式,大家可以试试
实际值=内部值×A+B
A:增益值
B: 偏差值
例子:
有一温度传感器时间温度0度时输出4mA,100度时输出20mA,对应西门子模拟量模块内部值6400-32000,要求在触摸屏上显示出实际的温度值0-100度
第一步,计算A值,B值
0= 6400×A+B
100=32000×A+B
换算:
B=0-6400A
100=32000A+(0-6400A)
A=100÷(32000-6400)=0.00390625
B=-25
计算出公式为:
实际值=内部值×0.00390625-25
反推计算
1、当实际温度为0度时,内部值为6400,填入公式计算
6400×0.00390625-25=0
2、当实际温度为100度时,内部值为32000,填入公式计算
32000×0.00390625-25=100
大家看是不是对的?
西门子编程如下:

楼主:
AIW2为模拟量输入点。顺便提醒一下,西门子S7-200.CN的CPU,就是国产的,它要求编程软件是 STEP 7 MicroWIN V4.0 SP3以上的版本,以前老的编程软件在下载的时候会出现编译错误的提示,无法下载,需要新版本编程软件的朋友可以加我QQ:376409626,e-mail/msn:13916946579@sohu.com;希望大家通过岚洋论坛这个平台,多多提供一些小技巧和经验,一起分享工控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