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零线带电危险吗?

楼主(2007-04-01):
如题,现正调试一条生产线,不可避免的出现三相不平衡,于是零线带电了。请问:这种情况,如果碰到了这根零线有无触电危险?谢谢!!

网友A:
要看你单位是使用的什么系统了,三相不平衡不一定零线带电,零线断了才有危险。

网友B:
看对地电压是多少伏,如果超过了安全电压的范围是不安全的.

网友C:
同意3楼上!

网友D:
青春飞扬说的有道理。

楼主:
谢谢诸位了~是TNS系统。等下去量量对地有多少伏:)

网友E:
可能是零线断了

网友F:
没有危险直接测量一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G:
下面引用由泰兴一电在 2007-4-1 16:56:00 发表的内容:
  要看你单位是使用的什么系统了,三相不平衡不一定零线带电,零线断了才有危险。
--------------------------------------------------------------------------------------------

网友H:
零线断了!

网友I:
三相不平衡,零线就有电了?

网友J:
 如题,现正调试一条生产线,不可避免的出现三相不平衡,于是零线带电了。请问:这种情况,如果碰到了这根零线有无触电危险?谢谢!!

零线带电?怎么判断的电笔红吗,用表量对地以及纯零多少V.
我们这220V电源是从稳压电源出来的,火\零用电笔量都红.
零线无触电危险?也没敢试!

网友K:
零线带电。1:无回路。2:感应电3:接线不好。我自己理解。。。

网友L:
   这个要看是什么制式的控制系统拉,TN-C,TN-S,TN-C-S系统
   在TN-C系统中即三相四线制,零线与地线共用一根线,当三相不平衡时,有电流通过零线(地线)流向大地,当此线不脱落时,它对地的电压为零,而脱落时,对地就有一定的电压,这个电压大小由负载决定。
   在TN-S系统中即三相五线制(零线和地线在电源侧连接,在负载侧分开),当三相不平衡时,零线对地电压跟TN-C系统相同拉,只要地线不脱落,零线对地的电压仍然为零!!
   在TN-C-S系统中,这个就靠大家讨论拉!!!

网友M:
学习一下!

我是谁?~

网友:
新手学习,骗点积分

网友N:
零线断很危险。

楼主:
多谢大家的讨论。零线没断,因生产线上很多220V的设备正常使用。零线上有12A的电流,但零线对地电压为0。主要是用了一个单相380的加热器的缘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