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变压器接地

楼主(2007-04-01):
请问AC220V/AC24V    50VA(BK)变压器二次测是否需要接地?
接地后是否有影响呢!

不知道有没有,关于这方面的规范呢!

拜托大家帮帮忙啊!

网友A:
变压器接地就可以了,控制电压无所谓

网友B:
变压器二次测需要接地,如果绝缘损坏,高压串过来时,前面的开关会跳闸,而不会损坏后面的元件!

网友C:
没有必要接地,真接地的话也没问题,

网友D:
应该是外壳接地,二次侧线圈一般不用接地。如220V的隔离变压器如果接地的话,对于控制部分的安全性就没了。

网友B:
建议楼主看看这个帖子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_old.asp?id=375072

网友B:
安全特低电压难以保证人身安全  50V以下的电压称作特低电压(ELV),IEC标准规定用于人身安全的特低电压回路有SELV回路和PELV回路之分,前者的带电导体必须与地绝缘,后者的带电导体可与保护接地线(PE线)相连接,但必须辅以等电位联结之类的补充安全措施,否则当ELV设备绝缘失效时设备外壳仍可能因PE线传导来的危险故障电压而引发电击事故。

控制变压器二次侧接地也就是上面所说的PELV了!

网友E:
为了安全,还是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