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富士5000P11变频器故障

楼主(2007-04-01):
此变频器启动后有时出现自动停机保护(时间长短不一定),故障现象为欠电压保护,实际电压无问题,请问故障原因在哪里?若想临时使用,如何去掉欠电压保护?请专家们给与指导,谢谢!

网友A:
这种一般是驱动电路出了问题.

如果允许我们可以为您修理.

TEL:010-81666836

网友B(2011-05-27):
我单位有一台富士5000P11   220KW变频器,正常运行时偶尔会突然停机,没有任何故障代码显示,电位器归零后,再启动就能够起来。请问,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