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伺服电机如果电源线断一根还会有保持力吗??

楼主(2007-04-01):
直流无刷伺服电机如果U、V、W随便哪一根电源断的话~~~电机还会有保持力吗??或者是编码器A、-A、B、-B、Z、-Z里随便哪根线断,电机还会有保持力吗??请高手指教

网友:
应该会吧,但是这样的话,控制器有故障代码的!!不同的伺服是不一样的.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一款,带刹车没有?

楼主:
没刹车的!!有代码的!!问题已经解决了!!但是断了一根线后!!我用手去转~~电机还有保持力!

网友A:
那么你最后查出是断了那根线呢?
UVW动力线只断一根,原则上剩余的两根线还可以有电流流过,因而是还可以有部分保持力,不过此时矢量控制环节多半会失效,除非当前电角度相位恰好轮到断线的那根相电流为零。
若是ABZ断了,情况较为复杂,但多时伺服会报警。

楼主:
断的是电源线!!他的报警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