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求助,绕线式电机的转子六个头查找

楼主(2007-04-01):
用频敏变阻器启动的绕线式电动机,在转子有六个接在短路环上的线,在没有标记的情况下,也不打开电机时,怎样判别这六个头哪些是一组的.谢谢

网友A:
我这里有个方法,时间长了,不知道记得对不对:
你可以先把3组绕组分开,这个测量阻值就行,然后最重要的是分开它们的同名端,就是首尾,其中任意一组先串个开关和1.5V电池,另外找一组接个指针式表打到直流电压挡,然后合上开关的同时看表的指针打向哪里,如果是正向摆动,那么接电池正极端和接表的正极就是红表棒是同名端,否则就把另外绕组反过来接下看看是否正向摆动, 当然不接也可以,那么接表的负端那一头和接电池正极的是同名端;另外一组同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