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张力和定位控制----自动卷箔机

楼主(2007-04-01):
大家好;
    最近我遇到了一新的难题,想请大家跟我一起研究和学习;
,上面用一伺服马达带一磁粉离合器,想控制恒定张力,同时薄膜通过光纤精确定位,下面有一伺服马达收废料.我的问题是1.张力怎么实现恒定;2.上下伺服马达怎么运动才能配合好.

网友A:
上面用一伺服马达带一磁粉离合器,想控制恒定张力,同时薄膜通过光纤精确定位,下面有一伺服马达收废料

没想明白是什么机械结构。主要没想明白“同时薄膜通过光纤精确定位”是什么意思,还有,“薄膜”和“废料”是什么关系?

楼主:
 刘岩利前辈你好:
   有联系方式吗?我的QQ是434351920

网友A:
对张力的部分,我也不是很熟。

网友B:
我是香港人,祇能打繁體,請見諒:
下面收废料的马达可以用扭力(力距)馬達,它不用怎麼控制,只須選擇適當功率和供電,就能實現恆定張力。

楼主:
十分感谢!
  周前辈,我不太明白你的意思,目前我们用离合器控制张力,
希望能有机会跟你交流.

网友C:
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没明白什么意思,是否分离贴膜的,收放卷吗?应用应该很多,呵呵,13564202324 李先生,多交流了

网友B:
離合器要常常開和閉,所以不能達到恆定張力。
我的電郵是paulchow.ab@gmail.com請你發給我一個電郵,我會把有關資料發給你。

网友D:
楼主所说的“离合器”应该是指“磁粉制动器”,制动力矩与电流之间基本可保持线性关系,而不是只做开闭动作。

楼主:
是“磁粉制动器”的,保持恒定张力即可,膜要纵向输送,靠光纤定位的

网友E(2007-12-26):
收料马达用扭矩控制,只要调试过程中调好扭矩就行

网友F:
那不叫定位,叫纠偏。不是用光纤

网友G(2008-03-24):
  伺服本身就有扭矩功能!!不需要加制动器

网友H(2009-06-10):
张力控制伺服、磁粉选一就可以,原理是张力检查器测系统张力,张力控制器控制伺服或离合器磁粉。这是方案之一

网友I:
      楼主的机械应该是在收卷用吧,张力的恒定是通过张力检测器来检测到材料的张力,通过材料张力的变化来输出一个电压信号给张力控制器,张力控制器通过这个信号来跟你设定的张力值作比较之后输出相应的电压去调节磁粉离合器来到达张力的恒定的。      有需要讨论张力控制的可以加我,我们共同学习。QQ704178086

网友J(2009-07-12):
薄膜收卷我建议还是用直流电机做收卷好,无论是正品的还是边料,以直流电机的结构,决定他用在恒力拒控制方面的优势,只是速度要求就不能够太高,维护的有点麻烦,(主要是炭刷问题,几年左右就要换)参数基本不用怎样调节,确定用多大的力拒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