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S510主板维修求助

楼主(2007-04-01):
有一块ACS510的CPU主板,检测下来是模拟输入接口有问题,可能是一个408的芯片的问题,但查不到408是个什么芯片,有知道的朋友请赐教!不胜感激!联系电话:0519-85106570

网友A:
芯片上不会就是408吧?有没有其他什么字母,几个脚的,什么封装的你不说清楚!

网友B:
那个很难修的 最好换个新的不行的话就发过来我给你检测一下 我有信的 13911783732我姓孙

楼主:
ABB变频器维修

最近修了一台ABB  ACS510的机器,客户说是模拟量两个AO没有输出,经检查主板后确认REF01芯片(电源基准芯片)烧坏,更换后,两个AO恢复正常,之后检查,10V没有输出,再查两个AI也没有输入(此前客户没有发现),负责任起见,继续将主板上的相关电路图手工绘出,但有一个标号408的芯片始终查不出是什么东西,后来又抛开该芯片,向外围查,发现TL3474芯片也损坏,更换新的TL3474后,10V 和两个AI都正常了,确认408没有坏。此修复过程难度比较大,该电路板是6层电路板,手工绘图难度可见一斑。

楼主:
东芝变频器维修现场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http://bbs.gotogk.com/dispbbs.asp?boardid=4&replyid=36425&id=5880&page=1&skin=0&Star=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