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形接法的电机,接成角形后?

楼主(2007-04-02):
 本来是Y接法电机,现在接成角形,额定负载时电流会是原来的多少?哪位错接过?我想不可能是3倍关系,因为磁通饱和的问题。

网友A:
我没去分析过,7年前因为变频器的问题,这样试过几分钟。
结果是:电机可以转,但发热特别严重!

网友B:
X 1.732

楼主:
沧海一黍:

    X 1.732

  这个数字是怎么来的?

网友B:
Y接法电机是每相间隔120度,三角形接法则是每2相画个平行四边形,求得的最大边就是三角形的3条边,那么你可以用三角函数算下,2边长相等的三角形的最长边应该是多大?如果还不清楚,我等会画个图,要下班了,呵呵。。。。

楼主:
当星三角启动时,星型的电流是三角的1/3。我的问题恰好是倒过来,所以我前面提到是不是3倍的关系,但磁通过饱和会影响电流。  此问题来源一个同事的现场打来的电话,描述是:460V的美国电机,用了变压器转接,电流是额定的1。5倍左右(近似3的平方根1。717),问我是什么原因?我当时没想到星接成了三角,因为那样的话是3倍的关系!事后猜想可能如此,所以才有这个问题。我至今不知道他怎么解决的!

网友C:
最简单的解释:一台Y接380V电机,每相线圈所承受的电压是220V,如果将它变成Δ,则220V的线圈将承受380V的电压,如有电工基础的自己分析吧。

楼主:
每相线圈所承受的电压是220V,所以电机的匝数设计得大,一旦改为380 ,磁通是必过饱和,会影响电流!而不能简单的处理!

网友D:
呵呵,你做电工多久了?电工基础上说的很详细,有时间自己多看看

网友E:
本来是Y型接法的电动机,假设电源电压380V,那么其每一相绕组承受的电压是220V,也就是相电压是220V;如果将其接法改为三角形接法,电源的电压不变的情况下,也就是说还是380V,那么其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是线电压,也就是电源的电压380V,电压比原来升高了1.732倍,那么,每一相绕组的电流就升高了1.732倍。很明显电动机会发烧,甚至烧毁。

网友F:
△接线电流是Y接线电流的3倍

网友G:
TO  刘志斌:
你所说的“△接线电流是Y接线电流的3倍”说法有问题。
通常我们所解释的电机电流为视在电流,众所周知,视在电流=电流的有功分量与无功分量的矢量和。
假定负载衡定,即负载功率P未变,当电压U增高时,若要维持P不变,电流的有功分量必定减少。
只有电流的无功分量是随着电压的增加而增加(近似成3倍关系)。
合成后的视在电流显然不是3倍的关系。

网友H:
俺觉得楼主的想法是对的.
  从理论上说,线性负载,Y接法改接成角形,其线电流是原来的3倍(有好多人说1.732倍的电流,那是相电流而不是线电流,而楼主所说的是线电流).
  电动机绕组并不是线性负载,其感抗不是一个常数,磁饱和后差别更大,所以不会是标准的3倍关系.

网友F:
    不是3倍的关系,是大于3倍还是小于三倍?

网友G:
TO 刘志斌:
定量分析有困难,但可以肯定,电流是大于1并小于3。
具体是多少,可近似的作一矢量三角形,三角形的一边是电流的有功分量,其长度相当于原来的1/1.732。
另一边是电流的无功分量,其长度相当于原来的3倍。
合成后的电流就是电机的视在电流。

网友F:
   “磁饱和后差别更大,所以不会是标准的3倍关系”

如果按“风云再起:”讲的原因是因为磁饱和,那么电流是大于3倍

网友F:
    “负载衡定,负载功率P未变”

1、你的错误都是基础知识的错误;
2、“负载衡定”不对,负载阻抗Z不变;
3、“负载功率P未变”不对,负载功率增大了3倍;
4、你这样分析问题,肯定会出乱子!

网友G:
TO 刘志斌:
磁饱和不代表电流大于3倍,磁饱和仅仅表示当电流增加到一定的时候,磁感应强度并非按电流的正比例增加。
决定无功电流的因素是电压、感抗。
可近似看作感抗不变,那么无功电流就与电压成正比关系,再考虑Y/三角的关系,也就是无功电流近似的=3倍关系。
一条边是1/1.732,而另一条边是3,那么就是大于1且小于3。

网友F:
   “磁饱和仅仅表示当电流增加到一定的时候,磁感应强度并非按电流的正比例增加”

1、你的这个概念是对的,可你又不懂磁饱和时,就意味着敢抗一定不再增大,当电压增大时,电流急剧增大;
2、所以大于三倍;
3、本就是3倍,别胡出心材了!

网友G:
TO 刘志斌:
负载衡定是指有功负载未变,机器实际的负载不可能随着电压变化的。
你不要把电机可以带动的负载与实际的机器负载相混淆。

网友G:
TO 刘志斌:
请注意:大家都是来讨论问题的,我们不是你的学生,但我仍然称你一声“刘老师”,请你讲话稍微挽和一点,不要“可你又不懂磁饱和时”“别胡出心材了”。当你说变频器在衡功率运行时,电压是随着频率的增加而降低时,好象当时你的态度不时这样的吧。
那就请你回答具体的感抗数值是多少?

网友I:
我们这里有电气技术人员测试过,电流实际1.5倍左右。

网友G:
刘先生:
听听,“我们这里有电气技术人员测试过,电流实际1.5倍左右。”

网友H:
这么热闹?那就再补充几点,骗点积分也是好的:
1、“磁饱和”说是楼主提出来的,在下不敢掠人之美,只是觉得此想法有道理;
2、我说的是“电动机绕组并不是线性负载,其感抗不是一个常数,磁饱和后差别更大,所以不会是标准的3倍关系.”因为“感抗不是一个常数”,所以“不会是标准的3倍关系”,大于小于3都有可能。至于磁饱和后的电流,刘老先生的意见是对的,非但大于3,而且可能是5倍10倍的关系了。
3、如果说“有人测试过,电流实际1.5倍左右”,那就是说还没有达到磁饱和的地步,但是测试条件我们不知道,星接的时候满载的么?空载如何能达到磁饱和?
4、测出的1.5倍我想应该是有功电流而不会是视在电流.

网友J:
靠,不要吵了,找个电机接起来试一下就晓得了呀!!!!哈哈

我是谁?~

网友K:
星型改成角型后电流增加1.73倍,

网友L:
  星形接法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误接成三角形后,每相绕组承受的电压由220伏增加到380伏.由于电压增高幅度大,铁芯中的磁通大增,在电机空载时引起空载电流急句增加.此时,电机的铁损和铜损也大大增加,导致铁芯和绕组严重过热使电动机烧毁.
  星形接法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误接成三角形后,在电机空载时的电流约为正常空载电流的15倍左又!!!

网友L:
下面引用由yjig在 2007-4-3 23:47:00 发表的内容:
  刘先生:
听听,“我们这里有电气技术人员测试过,电流实际1.5倍左右。”

--------------------------------------------------------------------------------------------
星形接法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误接三角形后,在空载时电流应很大!应大大高于1.5倍.

网友:
星形接法的三相异步电动机误接三角形后,在电源电压不变时空载电流应是星形的根号3倍;大约是1.732。

网友M(2008-11-04):
今天刚好碰到这种情况,接在三角形以后电流差不多在世界在世界3倍左右

网友N:
将会使电流增加烧毁电机

网友O:
铁芯饱和的作用,电流可能远大于额定电流的3倍,电机将很快烧毁!!

网友P:
我喜欢这样的评论,这样才能出结果,继续.

网友Q:
电流:1.732

 功率:3

很可能烧坏电机,因为额定功率是一定的,变大为3倍很危险

网友R:
力量好很多但是发热快,

网友S:
结成三角形后要换成220V的电压,不然电机发热很严重,有时候还会烧掉的。

网友T:
要改变电机的绕组,不然回烧掉电机,因为星形的电流只有三角形的三份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