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富士的PXR9AAY1-FV型什么牌子的温控表可以替代

楼主(2007-04-02):
请各位高手大哥大姐帮我解决,我现在用的温控表是富士的PXR9AAY1-FV型的,由于用量较大,价格比较昂贵,请问什么牌子的温控表可以替代这种,且价格适中?谢谢了

网友A:
你只要把要求提出来,相信会有很多结果的

楼主:
所谓要求,是指的技术要求吗?我们主要测量水蒸气,但又向选择进口产品,主要开始看重进口产品的稳定性

网友B:
主要是问,有无报警输出?有无变送输出?工作电压?显示位数?设置值是否有需要显示?尺寸是92×92还是72×72?还是其他尺寸?是否需要PID运算?还是简单的显示温度?此外进口产品中,富士的价格还算可以。如果富士价格接受不了!那么就只能改用国产的了!仪表行业中,国产的部分厂家的东西还是不错的!

楼主:
谢谢!我把我的大概参数报出来,希望大家帮我解决
有两个报警,92*92,要求有PID运算,输入电压1-5v.

网友C:
用宇电的AI518A,L5即可满足要求,价格也不贵
其余的像昌辉,虹润的表都还不错
如果自己找不到的话,可与我公司联系,价格绝对优惠!
电话:13208279296

楼主:
一般进口温控器销售商进价成本谁能透露一下?比如富士的FXR9AAY1-FV?

网友D:
我们公司在用的是UT350,还不错,不过价格高了点

网友E:
你买的是什么价格?你想在什么范围内?说说?

楼主:
500(含税)以内吧,谁能做

网友F:
所有国外品牌温控表中,富士的性价比最优了,500以内应该是没有合适的品牌可以推荐;FXR9AAY1-FV的要求是:外型尺寸96*96;输入:1-5V/DC;输出:继电器;有两个报警点;

网友F:
建议与台达联系,也许在性价比上能满足你的要求;

楼主:
台达?台湾的?另外,rkc和富士的性价比那个更好

网友B:
这样!有兴趣的话来电话找我!楼主是哪里的?
021-62138838*802
你要求的输入信号是1~5V?为什么不用直接接热电偶的?难道还用变送器将传感器变送成1~5V电压信号?想不太通!望指教!还有要显示几位数据呢?

网友G:
我厂在仪表行业已经几十年.安徽天康(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仪表行业在全国名列前矛.如有何需要可以与本人直接联系.
有两个报警,92*92,要求有PID运算,输入电压1-5v.
本人以前从事数字仪表生产工作

网友H(2007-05-23):
富士温控表中国香港区代理
有需要可以联系010-86762536郑先生
以上的型号如果量多价优,谢谢

网友A:
只要把使用环境及要求提清楚,应该还是很好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