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trio请进

楼主(2007-04-02):
  英国TRIO成立1987年,是很好的运动控制器,在同步和电子凸轮,插补,叠加,虚拟轴等方面做的很好!用的也是Trio BASIC,比如好用。

以上是听说,哈哈。正在学中!现有四个问题想请教下TRIO的各位老大(是看了手册后还是不懂的地方):
1: MOVELINK :基本轴产生直线运动。通过电子齿轮与联结轴的测量位建连接。看了后还
    是不太明白:ML(1,2,3,4,5):1和2为基本轴和联结轴走相应的距离,3和4为加
    速和减速。就在加速和减速方面不太明白,此加减速是1的加减速吗?实例看了也不太
    明白。请TRIO的老大能不能给点能看明白一点的资料?

2:CAM和CAMBOX:此地方有严重的不明白。

3:ADDAX:这个看了有点明白,不过没有试过,所以还是半懂半不懂。

4:就是CAMGen那个这个怎么用?

以上能不能请TRIO的大老及熟TRIO的人解答一下,因为本人很笨,所以有些看不明白。还请多多指点,最好能给点潜入深出的例子!多谢!!

网友A:
1. Movelink: 首先需要理解“MOVE”的含义。字典的解释:"To change in position from one point to another(从一个位置向另一个位置的变化)" 所以,movelink指的就是一个轴从A移动到B时,对应的另一个轴从C移动到D。这里涉及到两个轴,执行Movelink运动的轴,称之为从轴,被连接的轴可以称之为主轴。为了更好的理解,假设主轴(被连接轴)是一个恒定速度的运动,则可以有下面的图形关系。
这是movelink的语法结构: MOVELINK (distance, link dist, link acc, link dec, link axis[, link options] [, link start]). 则对应图形,可以有以下关系: distance= sp2*T1/2+sp2*(T2-T1)+sp2*(T3-T2)/2 link dist= sp1*T3 link acc = sp1*T1 link dec = sp1*(T3-T2) link axis: 设定主轴(被连接轴)的轴号 link option:movelink开始执行的选项,如果缺省则立刻开始执行 =1,当主轴(连接轴)上发生的高速脉冲捕捉事件被触发的时刻,movelink运动开始 =2,当主轴到达由link start参数设定的绝对位置时,movelink运动开始执行。 =4,movelink运动自动重复执行。 从上述定义不难发现,movelink的运动定义中并没有涉及到时间及速度的概念,所以也就是说主轴(被连接轴)的运动并不一定为恒定速度的连续运动,它可以是任意形式的运动,从动轴与主轴之间的联系只是位置关系的联系。而且对主轴并没有特殊的要求,可以是编码器反馈、也可以是实际的伺服,甚至可以是虚拟轴。 Movelink指令可以说是Trio的一个比较经典的运动指令,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现实的机械运动中的许多新式都可以将其归结到movelink运动,比如绕线机械,定长切割机械等等。

楼主:
谢谢!这个指令就是在加减速方面不是太理解!现在打印出来看一下,
在绕线机方面:一个绕线桶(A轴)和水平进给器(B轴),如果要绕线机绕出的线没有间隙,
比如要0.5mm的铜线。
A轴UNTIL=3000(1圈的单位),
B轴UNTIL=2000(1MM的单位)
  MOVELINK(1,0.5,0,0,1) AXIS(0)
 这里的加减速是已时间为单位还是已移动的距离?

还想问下:ADDAX已基本了解。这个CAM,CAMBOX 还不了解。
另外CAMGen还不明白怎么用?

谢谢!

网友A:
MOVELINK的参数中,没有时间的概念。全部都是“距离”。请“TRIO学习者”仔细看看上面的参数说明,参数中的计算都是按照图形进行的举例说明,你应该能够明白的。至于CAM和CAMBOX,在你理解MOVELINK后,我再给说吧。

网友B:
也想知道CAM和CAMBOX 是怎么用的?

网友C:
好!我现在也正在学TRIO控制器,且已买了两个MC302X(还未到货),请高手发贴。

网友D:
关于CAM的简单应用,用以下例程说明:

BASE(4)     以下参数设置都以4轴为基准
UNITS=8192  单位是每圈8192个记数(2048个脉冲)
SPEED=0.5     速度为每秒0.5转
ACCEL=1000  加速度为1000转/秒^2
DECEL=1000  减速度为1000转/秒^2
FOR i=0 TO 360
TABLE(i,8192*SIN(i*PI/180)) 该循环计算出凸轮所需的360个点
NEXT i

DEFPOS(0)    定义当前位置为零
loop:
CAM(0,360,0.5,1.5)
GOTO loop

该程序调用0到360的TABLE数据,0.5指幅度为半圈,1.5指所用时间为: 1.5/SPEED=1.5/0.5=3秒
以上TABLE区的数值用户可以通过任意的数学表达式写出(例如乘方,开方,多项式等).最多可以用16000个点来描述一段电子凸轮.

关于该指令的详细说明请看下面:
CAM

类型:
    轴命令

语法:
   CAM(start point, end point, table multiplier, distance)
说明:
    CAM指令根据存储在TABLE数据区中的数据来决定轴的运动,这些Table数据值对应的是运动轨迹的位置。每个Table值都是相对于该运动起始点的相对位置。Table数据区内的数值可以由TABLE指令来进行赋值。数据区的长度可以从3到Table数据区的最大值。MC控制单元依据Table数据的定义,在相邻的两点间会自动采用平滑轨迹进行过渡连接。

参数:
start point:
 Table数据区中,存放运动轨迹数据用的第一点的地址。

end point:
 Table数据区中,存放运动轨迹数据用的最后一点的地址。注:两个或多个CAM指令可以同时使用同一段Table数据区的数值进行操作执行

table multiplier:
 Table倍乘因子用于成比例的缩放Table数据区里存储的数值。因为CAM指令控制运动时,运算控制采用的数值为实际反馈信号的计数值,所以如果用户在用工程量为单位的基础上,计算出的数值存放到Table数据区时,应该通过Table multiplier这个倍乘因子,将其转换为编码器反馈的计数值,一般情况下,可以采用该轴的UNITS参数值作为这个倍乘因子。

distance:
 该参数决定了CAM指令完成由Table数据区定义的整个运动轨迹所完成的时间。其时间是该参数值与当前执行CAM指令轴的SPEED参数值的比值.

 例如: 假定程序单位为mm同时SPEED参数设置成10mm/s,加速度足够高。如果定义距离100mm,则CAM指令所执行需要的时间为10秒。其速度可以根据其他运动的要求在任何时刻改变为任意值。速度的增加会根据ACCEL设置的加速度值进行增加。为了获得理想的凸轮运动曲线,需要加速度足够高,ACCEL参数不起作用,此时只需将ACCEL参数值设定为SPEED值的1000倍即可(假设采用的伺服周期为缺省值1ms)

网友D:
关于CAMBOX今天太忙,且听下回分解.
大家可以到trio.gkzhan.com下载软件,自己做TABLE数据,并通过软件带的示波器功能,检验正确与否.

网友B:
trio.gkzhan.com 这里的是不是CAMGen这个? 希望有个好点例子加个注释就好,这样好明白!嘿嘿.人笨了没办法!

网友C(2007-05-17):
请问:TRIO  MC302X的串口能否作RS485两线式用法,此时怎样接线?是否是将RS485读+与RS485写+连接后作RS485+,将RS485读-与RS485写-连接后作RS485-?

网友A:
“ 请问:TRIO  MC302X的串口能否作RS485两线式用法,此时怎样接线?是否是将RS485读+与RS485写+连接后作RS485+,将RS485读-与RS485写-连接后作RS485-?”

---没错,就这样做。但要注意在两个接线端点需要连接125欧的终端电阻。

网友E:
小弟刚接触运动控制,现在用MC206控制绕线机,我想请教下TRIO高手,我现在有个例子,一个轴(绕线针)做往复的直线运动(Z方向),一个轴做+/-30度的摆动(与Z垂直),此情况两轴的同步用MOVELINK指令能实现吗?还想请教下,MOVELINK的主轴和从轴是怎么定义的?是不是可以任意选一个做主轴?

网友A:
To 翠欧新手
   首先建议你确定好这两个轴的运动关系,如果只是简单的当“绕线轴”从一点到另一点运动时,摆动轴只要从-30到+30同时运动到位的话,那么简单的move指令就可以实现了。如果在运动过程中当“绕线针”轴到达某个位置点时,摆动轴也必须到达某个位置点,那么你需要确定好这两个轴之间的位置关系图,然后用cambox指令实现。当然如果你能将运动过程分为加速、同步、减速三个阶段,注意这里说的“加速、同步、减速”指的是从动轴相对于主动轴而言的“加速、同步、减速”,此时就可以在从动轴上用Movelink指令,至于主轴怎么运动,那是主轴自己的事情。

网友E:
谢谢楼上大哥的指教,小弟还有一点不是很明白,主动轴和从动轴是怎么定义的?象刚才说的是不是绕线针轴主轴,摆动轴做从轴?还是交换下也可行?谢谢!

网友A:
如果你用move指令,就不存在主从之分,只不过此时合成运动的参数(速度,加减速等)借助的是排在头一个参数所对应轴的参数而已。 对于CAMBOX和Movelink指令,执行它们的我们称之为从动轴,而在cambox及movelink指令中被用来做为参考进行连接运动的轴,我们称之为主轴。

网友F(2008-07-29):
请教TRIO技术:WAIT UNTIL PROC_STATUS PROC (3) =0 ,,WAIT UNTIL PMOVE PROC(3) =0 这两句都是把基本语句组合起来使用的,请问各是什么意思?

网友A:
一。

WAIT UNTIL PROC_STATUS PROC (3) =0 的意思是等待3号进程运行结束,因为Trio控制器是多任务控制器,每个运行的用户任务都有其独一无二的进程编号(进程编号为1,2,3...n,不同控制器允许的进程数量是不同的,最少的只有3个,最多可以有14个)。在编程时,往往需要知道相关进程的当前状态,比如用run指令指定一个用户程序开始在1号进程运行,在run指令后面写上WAIT UNTIL PROC_STATUS PROC (1) =1,这样保证1号进程启动后,再继续运行下面的语句。当使用stop语句停止每个运行的程序时,由于多任务系统调度的原因,stop指令执行后,被停止的进程只会在下一个伺服周期才被真正停止,所以在stop语句后面加上WAIT UNTIL PROC_STATUS PROC (3) =0 则可以保证在对应进程被停止后再运行接下来的语句。例如:

run 't1',1

wait until proc_status proc(1)=1

stop "t1"

wait until proc_status proc(1)=0

run "t2",1

wait until proc_status proc(1)=1

在上面的这个例子中,首先在1号进程内运行t1,然后再停止t1,再在1号进程内运行t2,如果在stop “t1”和run "t2",1直接没有wait until proc_status proc(1)=0这句话,则系统会在执行run "t2",1时保错,原因是因为1号进程还没有被停止,此时1号进程还被t1所使用,所以t2无法在1号进程内启动。

二。

WAIT UNTIL PMOVE PROC(3) =0的意思是等待对应进程存放运动指令的缓存为空,Trio运动控制器在执行运动指令时有着一套特定的逻辑规则,简单说,对于每个轴都分配一个运动指令的缓存(缓存的大小依据不同的系统版本有所不同,少则2个,多则64个),每个轴的运动缓存用计算机术语说就是一个FIFO(先入先出寄存器),各个进程都可以向各个轴的运动缓存添加指令,因此为确保逻辑正确及系统执行效率,底层为每个进程都再分配一个运动指令缓存,名称为PMOVE,其专门用来存放当前进程所执行的运动指令,也就是说运动指令首先被放入到当前进程的运动缓存,然后系统再根据指令对应轴的关系将其放入对应轴的缓存,如果对应轴缓存已满,则pmove不会被清除。如果pmove不为空,当前进程再次执行运动指令时,该进程会处于阻塞模式(一直等待被执行的运动指令装载到pmove为止,否则会一直等待,程序不会再向下执行),有些情况下为避免出现这种阻塞,则需要判断pmove状态,则可以用到WAIT UNTIL PMOVE PROC(3) =0。

详细说明请参看:http://www.triomotion.net/bbs/thread.asp?tid=60

网友F:
非常感谢16楼的解释。

网友G:
好帖子!顶一下!收藏了。技术支持很到位。

网友F:
请教TRIO技术:在命令CAMBOX中有一参数LINK DISTANS,翻译到中文来就是连接距离的意思,请问这个距离是只那个距离?比如:CAMBOX(0,30,800,80,15,2,1000)的意思是不是;15轴走了1000个单位后,启动0轴,并且0轴只走80个单位。请指教。

网友D:
15轴走了1000个单位后,启动0轴,并且0轴只走800个单位,而同时AXIS(15)走80(LINK_DISTANCE)

LINK AXIS指的是主轴,不是跟随轴.

网友H:
非常好。非常有利于我们的学习。。。。

网友F:
非常感谢上次TRIO技术工程师的讲解,到现在我反而对两个简单的指令有些不解,还请教:UNITS=10000的单位定义为每转10000个计数(即为每转2500个脉冲)此时设SPEED=100,(说明书上说该单位为UNITS/S)是不是说此时的SPEED单位为“转每秒”?在换一种定义,滚珠丝杠的导程5毫米,2500线的编码器。单位必须设置成毫米。 2500pulse/rev将会产生10000edges/rev。旋转一圈等于5毫米。UNITS=2500*4/5 此时的UNITS单位为edge/mm,同时设SPEED=1000的单位又是多少呢?是每秒1000mm吗?

网友D:
1000mm/s  对! ACCEL=mm/s^2.

网友F:
谢谢,非常谢谢,我主要是刚进公司,对以前前辈的一些程序的理解上有一些想当然,不敢确定。可能以后还有一些请教。

网友F:
请问TRIO技术:ADD_DAC(3)AXIS(0)   ADDAX(0)AXIS(3)     MOVE(100)AXIS(0) 其中轴3是编码器轴,而轴0是伺服轴,根据说明说的意思应该是轴0移动100个units,如果轴3的编码器返回值没有得到相应的脉冲边缘数,轴0应该继续移动才对。但我实验得到的结果却不是,而是轴0移动100个UNITS,不管轴3有没有脉冲反馈,轴0都停止了。实验用的控制器是205X。请问这是为什么?是不是我理解错了?如果搞错了,还请问这样才能得到以上的结果。

网友F:
再请问:SPEED=20 MOVE(100) WAIT UNTIL REMAIN〈10  SPEED=1 WAIT IDLE 在205X实验,发现MOVE(100)一直运行在SPEED=1的速度,如果改成:SPEED=20 MOVE(100) WHILE REMAIN〈7     SPEED=1  WEND     运行时正常,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关于ADD_DAC的问题,在这里已经为你做了解答。

关于上面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你对Trio控制器的程序执行的理解问题。在Trio控制器内编写程序时需要特别注意“运动指令”和“普通指令”的处理过程区别,“普通指令”(例如参数赋值,数值计算,逻辑判断等)是按照程序顺序依次执行的,而“运动指令”的处理则要复杂一些,简单说,用户程序只是去触发运动指令,而不是去执行运动指令,这样在触发到实际执行之间就会有一个时间差,正是这个时间差造成你有很多的疑惑。就拿你上面这个例子来说,当程序去“触发”move指令后,move指令会在系统内核的调度下,传递到对应轴上开始运动,但你的用户程序则在“触发”完move指令后,立刻开始去执行wait until remain<10,此时move指令还在传递过程中,remain参数还未因为这个move指令而被赋值(remain此时还是0),所以你的程序一判断,remain<10条件成立,则接下来去执行speed=1,所以你会看到电机从开始到结束都是speed=1。至于改成while语句后为什么就可以的原因,其实也很简单,因为while语句的逻辑判断所需要的CPU执行时间要稍微长一些,而此时move指令正好已经被轴装载开始执行了,所以好像没有问题,实际上这样同样存在程序的隐患。

正确的做法,在运动指令后面加上一句话“wait loaded ”,这句话的意思等待运动指令开始被执行,这样就会彻底根除你程序内的隐患。

对于运动指令从触发到被执行的系统内核处理的逻辑过程,请参考这里

网友F(2008-09-22):
TRIO技术你好,为什么我在你们的网站上注册的,有些时候能登陆上,有些时候提示登陆了,但实际上没有登陆上去,这是不是你们的网络有问题啊,

我在这里还请教些问题:

1。VR(100)的不是32为的?最大最小值是多少?

2.205X的vr最大是多少?

网友I(2008-10-31):
TRIO技术支持很到位。

网友A:
Trio控制器内的数据为单精度浮点数,其符合IEEE754规范,具体可以参考这里

Euro205x控制器总共有1024个VR变量,其编号从0开始到1023为止。

网友J(2009-04-24):
TRIO技术支持您好。我在用pci208步进输出模式时,初始化0轴产生的脉冲和用同样的数据初始化1轴或2轴时产生的脉冲的占空比怎么不一样?1轴和2轴的脉冲波形一样,请问在这过程中还需要设置其他的参数吗?

网友K(2010-05-24):
qq 349203307  tel 021 61728991 ,欢迎交流trio

网友L(2010-09-02):
哪有trio basc中文下载

网友M:
把你电子邮件留下,我可以发给你。

网友N:
 eledesigner@yeah.ent ,楼上兄台给我发一份,THANKS A LOT.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关于 eledesigner@yeah.ent ,楼上兄台给我发一份,THANKS A LOT.

邮箱地址留错了~~~

域名不存在,或者您写错了对方的邮箱域名,所以无法发送成功。

网友P(2010-11-24):
jjfeng82@163.com    trio basic可否给我也发一份,谢谢!

网友M:
现在论坛从新开放了,大家可以直接去提问了。

www.triomotion.net

网友Q(2013-01-18):
      REP_OPTION有两位  位1和位0:     CAMBOX和MOVELINK指令的自动重复选项由 REP_OPTION 参数的位1控制。位1是ON需要系统软件结束重复选项。当系统软件设置选项OFF,它会自动清除REP_OPTION的位1。

这句话什么意思啊

网友R:
就是要通过这个位的设定来取消重复模式的CAMBOX和MOVELINK,这个好处是当当前的关联运动结束时,取消CAMBOX和MOVELINK。如果你用CANCEL 会导致CAMBOX和MOVELINK没执行完,就被取消了。

网友S(2013-06-09):
厂里买进一台旧磨床,老板说改造磨一个专用部件,只需要一个高精度的回转轴。我们有一个trio 209 和一个三菱的MR-J3-100A的伺服驱动器。

问题,209是九针的D型接口,而驱动器的信号输入有几十根线,怎没通信。

网友T(2013-08-06):
引用 网友D:
关于CAMBOX今天太忙,且听下回分解.大家可以到tr...

     您可以讲讲Cambox指令吗,现在还是不太懂,它的单位都是怎样对应的,这个很不明白,例如我想走一段直径为1000mm的圆弧,我应该怎样设置Table中的数据呢,在Cambox中应该怎样来写,比较着急,麻烦您了!

网友M:
问题,209是九针的D型接口,而驱动器的信号输入有几十根线,怎没通信。

Euro209的端子是经销商自己做的,你可以要求看说明,一般是1,2,3,4,5号管脚做A+,A-,B+,B-,0V

例如我想走一段直径为1000mm的圆弧,我应该怎样设置Table中的数据呢,在Cambox中应该怎样来写,比较着急,麻烦您了!

你想走圆弧,应该是两轴配合动作,假如单位已经定义成mm了

movecirc(0,0,500,0,1)

z这条指令前两个0就是回到当前位置(相对距离为0),500就是圆心在X轴方向上,距离出发点正向500mm,Y方向相对距离为0,最后一个1表示顺时针圆弧。

关于CAMBOX指令,你可以自己设计好要走的位置函数值,例如

FOR i=0 TO 100

TABLE(i,1000*SIN(i*PI/50)

NEXT i

CAMBOX(0,100,4,4000,1) Axis(0)

上面这个CAMBOX指令的意义就是,调用Table(0) 到Table(100) 的值(前两项)

第三项表示table的值放大4倍,第四项4000表示轴1转4000个计数(例如1000线编码器四倍频。也就是主轴转一圈,从轴转一个正旋曲线周期。第五项1表示轴1作为主轴,最后一项Axis(0) 表示0轴为从轴。

网友U(2014-03-11):
引用 网友D:
15轴走了1000个单位后,启动0轴,并且0轴只走80...

CAMBOX(0,30,800,80,15,2,1000)800是table里值的倍数?那个2是什么意思

网友V:
2--  是  在绝对位置连接

后面必须跟随一个参数  绝对位置  就是那个连接轴上的1000

网友U:
引用 网友V:
2--  是  在绝对位置连接后面必须跟随一个参数  ...

谢谢,明白了。我想在问问IN和OP是怎么回事?

网友W(2014-05-18):
Trio basic软件中文版可以给我发一份吗?十分十分感谢您!!!!!

网友W:
忘记留邮箱了  嘿嘿    1435321419@qq.com

网友X(2014-07-17):
本人熟悉运动卡、PLC软件编写,大 中 小 型项目有需要PM    QQ:54648358

网友Y:
  • 请问trio支持:trio控制器(如302X、405等)输入点的响应频率是多少?

网友R:
和本体的 采样周期一致,缺省值是1毫秒,最小可以是125微秒。如果是 高速色标采集 ,可以小于1微秒并有速度延迟补偿功能。

网友Z(2014-09-02):
引用 网友M:
把你电子邮件留下,我可以发给你。

Trio basic软件中文版可以给我发一份吗?十分十分感谢您!fenhon@163.com

网友AA(2015-05-04):
TABLE里的数最大可以写多少?有没有限制?

网友R:
4系列产品最大可以到50多万个浮点数,对于大多数应该用,应该足够了。

网友AB(2019-03-15):
我想做一个框架,包含手动/自动切换、回零模式,怎么做啊

网友AC(2019-07-31):
引用 网友A:
关于ADD_DAC的问题,在这里已经为你做了解答。 关...

能不能请教一下大佬们 trio和海德汉编码器接线后要怎么设置呀 转动编码器时在轴参数表中没有任何变化

网友AC: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个指令就是在加减速方面不是太理解!现在打印出来...

能不能请教一下大佬们 trio和海德汉编码器接线后要怎么设置呀 转动编码器时在轴参数表中没有任何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