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场仪表
双作用定位器的阀在仪表风停气后,阀痊是在全开还是全关状态?

楼主(2007-04-02):
双作用定位器的阀在仪表风停气后,阀位是在全开还是全关状态?

网友A:
全开或全关都可能,一般为仪表风停气前的状态。如果有安全要求,建议加一个小储气罐,或改为单作用气缸阀。

网友B:
出故障的时候处于种情况,就会保持在那个状态,但如果停电就要分析一下了

网友C(2007-05-17):
具体要看你的气路结构了,有没有保位阀,气容等等

网友D:
所谓事故状态安全。就是要求在事故时安全要求开就开,要求关就关。
比如加热炉,事故状态烟道肯定是要求全开,燃料肯定是要求关。

网友E:
不工作,如果你安全要求是不动作还是全开

网友F:
问题有点模糊,一般配合定位器的其他设备还有很多,比如限位装置,电磁阀,保位装置等,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了.

网友G:
太没技术含量了

网友H:
忘情水说话太厉害了

网友I:
关键看事故位置和有没有保位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