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求助:hitech 1760ctn 的屏怎么备份应用文件

楼主(2007-04-02):
我有一台hitech 1760ctn的屏能上载数据AP1、AP2,但不能备份应用文件。那位大侠帮帮忙解答一下。 谢谢!! !

网友A:
备份应用文件是用来把可编辑文档存放在屏里,首先保证你有原程序.1760程序因为不支持反编译功能,上载的源代码文件没法打开编辑,备份文档就是为了弥补这个功能.当然在hitech6000系列的屏都具备反编译功能,上传的程序都可以还原可编辑文档.
备份应用文档在adp软件的文件菜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