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SE70 F0026

楼主(2007-04-02):
机子是7.5KW的,带750W电机运行正常,试7.5KW电机,运行就报F0026,不知那位朋友遇过,请教.

网友A:
    参说设置正常的情况下,IGBT的驱动板有问题。

网友B:
机子用多长时间了?

网友C:
大多数是驱动优问题了!

网友D:
硬件问题,有疑问可发邮件到PZHXIONGBO@163.COM

网友E:
 我手上有三台二手6se70变频器  因设备改造换下来的
型号                             序列号
6se7016-1ta61-z                 t-m60547500007
6se7016-1ta61-z                 t-m60547500008
6se7018-ota61-z                 t-m51847500108
联系电话:13793879150

网友F(2008-10-31):
我有台电梯用的变频器,电梯上下一次就报警F0026不知道怎么回事,不知道那位大侠能帮着分析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