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印刷机械的设计原理和安装调试

楼主(2007-04-02):
主操作站(主触摸屏):
    主操作站采用GOT97进行控制,用总线通信方式与PLC通信加快能信速度。GOT的主画面共5页,包括封面,印刷控制画面,参数设定画面,步进电机控制画面,故障画等。每屏之间可用触摸键进行切换,故障画面在机器出现故障时自动弹出。
第一屏幕为参数设定(见附表一)功能如下:
    1)显示印刷速度,显示折页计数值,捆数计数值。标记计数值。
    2)控制计数开始:暂停,计数复位,总准备纸头工作方式和翻转杠位置的选择。
    3)设定纸厚,印刷规格,印刷捆数,每标记折数。
数据设定方法以输入纸厚为例:
    纸厚以纸的重量来表示,本机用纸范围30~120,单位:克每平方米,精度:1克,若纸厚或设定值被改变,孔距和送纸辊的速度将自动随之相应改变。
设定步骤如下:
    a.按下纸厚键,自动弹出数据输入窗。
    b.按一下开始键盘后用屏幕上的10个数字键输入数值,输入值显示纸厚值显示在框窗中,如果输入的数值是正确的,按下回车键,将输入数值存入PLC的D310区。再按一下中止键中止输入。
    c.再按一下纸厚键,关闭纸厚输入操作。
    印刷规格,印刷捆数,每标记折数的设定方法同上,分别将输入的数据存入PLC的D311,D305,D306区。
    4)纸尾ON;接头检测ON;选择按钮为ON时纸尾和纸接头检测才起作用。纸尾检测又和卷筒纸放置位置有关,即放在操作面还是放在传动面也必须进行选择,即M代表操作面G代表传动面,选错不起作用。断纸开关选择和纸尾选择相同。
第二屏幕为印刷控制(见附表二)功能如下:
    1)显示印刷速度和折页计数。
    2)控制计数开始,暂停计数;机组选择;打版微调;边缘孔微调;折页调整;手动喷水;打标记;总准备。
    打版微调,手动喷水时,要先按下色组选择键,否则无效。
    周向套准调整(点动操作):按一下选定单元的按键,将沿按制定的方向移动。按一次点动键,被选定单元移动0.1mm若连续点动。则连续移动。
    手动喷水:按住喷水键,被选取定机组喷水,停下按键则停止喷水。
    边缘孔微调(点动操作):按下边缘孔微调按键,将沿按键制定的方向移动。
    折页调整(手动操作):按下折页调整按键,将沿按键制定的方向移动。
打标记(手动操作):按下打标记按钮则打标记,抬起手则停止打标记。当标记计数回工作的时候,计数记到设定值时,自动打标记0.3s。
3)设定导辊导率,孔距校正,送纸辊张力比率控制是设定对于导引辊的周向速度比率快或慢多少。设定数值范围-100%~+100%,精度1%。
孔距(节距)和张力的设定取决于以下因素:卷筒纸厚度,卷筒纸进纸长度和位于加工单元进口和出口处的送纸辊的速度等。设定孔距是对应3m孔距长而基准的,设定范围为-10mm到+10mm精度为0.01mm。
设定方法同上,设定数据暂存D区,当数据设定完或关闭输入操作时,由PLC程序读取D区娄据。
4)单位转换,画面切换。
第三屏为步进电机控制,控制步进电机以输入的数据进行调整,调整步骤如下:
1)    选择要调整的单元,自动弹出输入窗口。
2)    按下开始键后用10个数字数据输入数据,输入数值显示设定值显示框中,如果输入数值是正确的,按下回车键,将输入的数据存入PLC的D区,再按一个中止键中止输入。
3)    然后按下NC开始键启动,若要中途停止,按NC停止键即可。
第四五屏幕的故障画面,当机器出现故障时,故障画面自动弹出,并在相应的位置显示出故障点,并有指示灯闪烁,当某位置显示为黄底黑字时,触挨此位置弹出一个窗口可以看到更加详细的故障位置,按下关闭键画面回到印刷操作画面。
屏幕是根据功能多少而设置,屏幕可多可少。
下面介绍表格机上的特殊功能:
1、    表格印刷机是一种多功能,模块化的,你可以根据你的印品需要组成不同的机组的一?联动机,比如收纸部你可以组成裁单张,复卷,模切等功能,下面我介绍一下复卷功能如图七、八。
1)    复层装置张力的计数方式:Tn=9550*pn/nN其中:Tn为电机额定转距,单位为NM,pn为电机额定功率,单位为KW。下面介绍本机复卷的最大纸卷为φ800,采用的电机为5.5KW。Nn为电机额转速r/mm为四极电机,1440r/mm若Pn=5.5KW,则Tn=36NM;
T=F*r*n1/n2其中:T电机轴输出转距,单位为mm;F为纸的张力,单位为 N;r为复卷最大直径为0.8m;n1/n2为传动比,本机为1/2;
若F=15kg=150n,则T=30Nm;r=36Nm,则F=180N=18kg,即本机最大卷时,最大张力为18kg(未考虑加减速的纸卷惯性力矩)
2)    系统元件说明:
a.WR1为浮动辊电位器,当纸卷转力稳定时,电信号输出为零,当转力发生变化时,电位器的零点就产生了位移,也就产生了电号有输出,从而使转力又回复稳定状态。
b电空变换器,它是将电的信号变为气压的大小,来控制浮动辊的位置的变化,同时输出给变频器的信号使复卷转力稳定下来。
C编码器把主机速度用脉冲信号输送到复卷电机变频器内进到跟速的稳定性调节。
DWR2、WR3内定调整电信器,调整好后就不能再动。
E复卷电机轴上的编码器,是回馈自己转动的信号,送给变频器的执行情况。
3)    输入程序:
a连接好通信线;
b运行GDC32.exc;
c进入通迅状态后,将执行rcadfrom-file,读取文件;
D执行Write to drive将文件写入控制器内;
E执行save参数,将传入的程序保存在控制器中;
F检查浮动辊的零?状态,使浮动辊在平衡位置时,复卷电机是静止不动的。如果我们将浮动辊上下进行移动时,电机应是正反反向运动。
4)    复卷应注意的事项:
a)    开始复卷“一定”将张力值给的最大值,否则开始转力给小到最大纸卷就会造成纸卷芯变软,就会造成窝头状,甚至不能进行复卷。
b)    在复卷过程中不得按下复卷复位按钮,如果你按下复位按钮,就于又从新开始复卷,转力值已经变了,因为设好了张力值,它是个随复卷的直径变化张力值在“自动”进行调整的,因此不得随意按下复位按钮。
c)    检查接线或插头,插座是否松动。
5)    复层的调试:
a安装LENZE9300系列变频器卷取专用控制程序;
b浮动辊电位器为WRI的调试,将浮动辊放置于中心位置,调节WRI使中心插头电压为OV,此时变频器端参数设置为±电压值输入模式,镇紧电位WR1镇田,分别测量浮动辊上下极限位置的电压值,根据这个测量的电压值,设定变频的浮动辊位置检出电位器输入的上下极限电压参数,要重复校准以上操作。
C电空变换器的调速:按气路原理接上所有气动元件,通入10Mp2气压,将电空变换器的模拟输入端接入10V电压(DC),在浮动辊上挂200N砝码,调节电空变换器的调整螺丝,使浮动辊处于平衡位置。
D张力显示表的调节:在电位器WR4端加入5V(DC)电压,调节WR4,使显示值为199.9,设置变频端输出电压值为5V(最大值)。
前面谈到表格印刷机是模块一种组成,不同色组的机型,它可以满足大小不同的厂家订购,有的厂家一时不能购买多色多功能的机器,也可以订购两色、三色机,但印品往往是四色以上的印品怎么解决呢?下面介绍“二次追印控制系统”如图九:
1)    二次印刷控制系统是由专用的印刷控制板,按装在进第一印刷机组前高精度的扫苗光头和按装在加工部的鼓形编码器园盘上的光电传动器组成的。
2)    工作原理:
二次印刷是以第一次印刷的纸孔为基准,检测纸孔扫苗光头和鼓形编码器扫苗光头的信号的相对位置,并个随时较正同服电动

网友A:
沙发!!

我之前曾搞过如此的印刷机械!我主负责机械设计,电气采用单片机控制,五相步进电机,驱动器盒到市面采购!不过它不是印纸品,而是印服装麦头(商标)!不错!收藏了!

网友B:
真是好东西,向您学习,还有什么好介绍没有?我的信箱是: zhengxu76@sohu.com,有时间多交流,交流. thank for you

网友C:
好东西
我正想学习印刷的机械控制方面的
谢谢啊  收藏拉
对了我的邮箱是:
wangjianmeiwz@163.com
希望多多介绍交流哦

网友D:
不错。不过根据你的介绍应该是四色机吧,怎么就看不到调色控制的介绍,这块可是电气方面的核心与重点啊。就拿海德堡的速霸系列谈谈如何?

网友D:
)    打开各机组的墨斗部分进行清洗分三种:
a第一种给墨是采用墨斗螺丝钉来调整墨量的大小,擦洗后该更换的更换
b第二种给墨是采用直流电机来驱动墨斗螺钉来调墨量大小的,擦洗时应注意,不要拆断电机接线,轻轻转动电机,细心观察电机和齿轮转动是否正常,此种给墨为半自动,电机可以正反来调整黑量大小的。
C第三种给墨是由伺服驱动系统和充电扫描采集墨量大小反馈给伺服驱动系统来控制墨量大小。它是首先将标准画面进行扫描时行存储,在印刷过程中的画面扫描数据反馈给标准数据相比较,进行调整墨量大小,擦试过程中,一定要小心,不要损坏元件。

原理方面再详细点。不要限于操作方面么。

网友D:
扫描数据如何分析和反馈?谢谢。

网友E:
编码器有在印刷机械上用到的.

网友F:
难能可贵,希望能多看到这样的一些资料,越详细越好!

网友G:
的确可贵,收藏了

网友H:
这真是一编好文章,值得学习

网友I:
我想了解下,印刷机械是不是大部分都用到编码器和步进电机呢?

网友J:
很好啊!学习的好帮手哦!

网友K:
顶!找浮动辊电位器请到 www.shsixin.cn

网友L:
这只是个操作说明书阿,好像没什么啊,只不过是些术语,在搞控制的来讲没什么可借鉴性的,也称为精品吗?

网友M:
印刷机械好象大部分都是用PLC来控制,有用到工控机、嵌入式主板的吗?QQ:475095240 MSN:liyun-2007@hotmail.com

网友N(2007-11-15):
松下伺服,安川伺服,施奈德伺服,neugart,apex,motec减速机找我,直角坐标工业机器人
价格技术都还行,13581799559

网友O(2011-08-15):
说的折页机,接触过/没好好研究,谢谢今天可以看到比较全面的资料,要好好努力学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