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问题,端子调频率失控

楼主(2007-04-02):
三菱F540,7.5kw.我的是电位器不能调频率了,一运行就到上限。去掉电位器也一样
参数73改0-5V或0-10V,电位器都是0-5V,这是个问题哦。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电压是可以调的,就是频率没反应。去掉电位器了,还是一开就到上限。
面板运行正常。
初始化了。初始后,默认端子运行。没改一个参数。故障依旧。
高手指点。。。。。。

网友A:
换一个端子试

网友B:
你把下限频率(Pr2)调多少?,可别调到50HZ哦。
呵呵

网友C:
运行端子一直在短接呢吧?

网友D:
可能是电位器有问题 你换个试试 看!

网友E:
严重关注中,前段时间遇到一台,故障现象与楼主一模一样,我的是A540,因客户催得急,害得我花了一天时间都没搞定.
关注中.........

楼主:
初始化后,运行。故障依旧。电位器没问题。是个芯片问题。不过我还没找到芯片。我还是要买一块主板,F540 7.5KW的。有的话联系我13767085713。

网友F:
可能是电位器有问题

网友F:
可以测试一下电位器

网友G:
电位器有问题,接地端对地开路,可能是内部断线或接地脱焊!

网友H:
我有那个芯片,需要联系,我以前也修过,在GG上可以搜到资料的

网友E:
4570可用TL082代用,我曾代换过,但我的故障没能解决,应该是另一块芯片的问题了,祝楼主好运.修好了告诉弟兄们一声.

网友I:
我有主板,请与我联系QQ26840980

网友J:
查变频器的控制接线,前两天也遇到类似情况,频率由多段频率外部端子给定,需要改变频率,改变多段频率设订值后,变频器运行频率始终无法改变,后改成面板控制给定方式,同样无法改变,后查线路,发现运行端子与点动端子被短封,变频器运行的是点动频率,原来两种频率同时给时,点动频率优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