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IFIX问题!

楼主(2007-04-02):
IFIX实际的应用过程,偶尔会弹出以下提示;网络事务忙!IFIX软件就死在那里.我们每台机器都是独立的客户端结构,没有用到服务器,为什么有这样的提示??是由于网络引起的,还是那里设置不对/?

网友A:
这个问题很难知道出在哪里,我以前用excel做报表的时候也出现过这个问题。。。修改一个参数就可以了,如果你也是做报表时出现的,可以尝试一下 qq:3937107

楼主:
我不是做报表的时候出现的,就是实际正常运行的时候.

网友B:
ifix软件在使用全局功能键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