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变压器"routine test"和"type test"分别是什么意思?

楼主(2007-04-02):
电力变压器交货前,要做"routine test"和"type test", 请问分别是什么意思?
其中,routine test有:tests on on-load tap-changers, measurement of no-load loss and current, measurement of short-circuit impedance and load loss等等.

网友A:
从字面上的理解是:
routine test: 常规测试
type test: 型号测试
tests on on-load tap-changers, measurement of no-load loss and current, measurement of short-circuit impedance and load loss: 带负载充电测试, 空载电流测试, 短路阻抗测试
抛砖引玉个,希望高手来补充.

网友B:
常规检验和型式检验
底下是常规检验的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