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Schneider)PLC
求助:premium TSX P57 103 控制

楼主(2007-04-02):
求助高手:premium CPU TSX P57 103 的数字输出模块TSX DSY 16T2的一位输出(用于控制加热接触器)LED快速闪烁。正常时输出电压应该为24V,但此时只有10V左右,不能使接触器吸合。CPU和数字输出模块都无报警,都是绿色显示,我换过数字输出模块,但故障一样。不知是什么原因?请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2007-05-24):
检查一下你的硬件接线是否有问题

网友B:
最好带一个中间继电器!

网友C(2007-07-04):
"数字输出模块TSX DSY 16T2的一位输出(用于控制加热接触器)LED快速闪烁"快速闪烁??????检查程序没有?

网友C:
'数字输出模块TSX DSY 16T2的一位输出(用于控制加热接触器)LED快速闪烁" 快速闪烁????? 检查程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