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与海泰克通信

楼主(2007-04-02):
   有谁做过ABB变频器与海泰克触摸屏通信?用宏指令该如何编写?

网友A:
简单来说,就是先使用SYS(INIT_COM,N)来定义人机的COM口,然后再根据ABB变频器的通讯协议来编写宏指令,使用SYS(PUTCHARS,N)和SYS(GETCHARS,N)来进行数据的发送和接收.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只是ABB变频器说明书上没有命令格式,能否提供其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