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9.5与AB RSLOGIX5000的模拟器怎么连?

楼主(2007-04-02):
INTOUCH9.5与AB RSLOGIX5000的模拟器怎么连?我是用DASABCIP连接的,但是连接模拟器和下位机连接不起来呀。模拟器是EMULATE ,现在下位机都没有问题,都可以仿真,但是上下位机就是连不起来,应该怎么连啊??

网友A(2007-05-13):
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只不过下位机是AB RSLOGIX500

网友B:
可以连,很久以前的事了!

网友A:
能否讲讲啊......

网友C:
如果是RSEmulate5000应该可以直接连接的,就是不知道路径是否指对,首先指IP地址,然后是CPU槽号。RSEmulate500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所最好成绩使用RSLinx做OPC Server,然后使用Intouch  DAServer 之OPC驱动,有问题可联系我:1845@cisdi.com.cn

网友A:
我遇到的问题是:Intouch9.5做了按钮,经测试能够手动操作(置0/1). rslink中的主题名和OPC中一致 Intouch访问名与OPC一致.
AB RSLOGIX500可以强制位可进行程序的模拟. 但是,OPC中测试为BAD.为什么? 是否Intouch要装DAServer?

网友D(2019-06-24):
请教一下大神!INTOUCH9.5与AB RSLOGIX5000的模拟器怎么连?

非常感谢!邮箱:myousic12@163.com

网友E(2019-07-25):
吃瓜群众围观中,坐看大佬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