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PLC的通讯口坏了,哪里能修呀?

楼主(2007-04-02):
我的西门子S7-200PLC通讯口坏了,CPU型号是226XM的,请问各位,哪里有卖通讯板的?多少钱呀?哪里能修呀?大概得需要多少钱呀?

网友A:
我记得我也S7-200的通讯口坏过,是由于通讯线短路引起的,后来我自己打开看了看,只是由于通讯口附近的一个电阻短路引起的通讯口坏,换掉电阻就通讯正常了.哪个电阻我忘了,不过你可以自己量量.

网友B:
你是那里的啊?我可以帮你修,很便宜的!可以加我qq联系45513087

网友C:
我可以修 qq:513301592

网友D(2007-09-18):
我的s7-200 CPU226两个通讯口坏一个,保修已过,在哪能维修?大概需要多少钱?

网友E:
我可以帮你修,再查查接口芯片,一般用的是65ALS1176,021-56470627,

网友F:
如果其他地方没有问题
这可能是芯片什么的问题,好修
主要是贴片可能不太好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