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疑难杂症,坏了6台变频器

楼主(2007-04-02):
我家秸秆燃气站,使用的是15kw的三相异步防爆电机,配合三叶罗茨鼓风机,
最开始选用的是日博15kw变频器,出现了短路现象(内部有粉尘),再换一个15kw新的变频器后,安装好后,没有改变频率,后来改换成22kw的变频器,之后就出现了过流现象,安装了电抗器以后,每使用一周,就需要换一台变频器,不是过流,就是烧毁模块,
现在非常苦恼,不知道问题出现在哪?

我想,换一个品牌的变频器,希望看见的朋友帮我选型,
看看国产、进口的变频器,什么型号、多达功率的适合。
谢谢!

网友A:
不知道你的负载大不大?

网友B:
你所说的粉尘是工作场所的粉尘还是因为变频坏掉后出现的呢?15KW的变频在正常运行的电流有多大?带起负载没问题吧?你的负载是不是频繁的改变(增减)?用防爆电机,对应用现场要求很高?

只有对症才能下药哦

网友C:
最好观察段时间,罗次风机容易过载的,比如管道堵塞时

网友D:
YIROVIA(亿诺威)变频器完全适合你的要求,请致电总承销商13587757357张先生.

网友E:
是不是风机的转速超过了额定转速,造成电机超负荷

网友F:
变频器如何停车?是否经常停车?

网友G:
你的电源为接地电网,变频系统最怕接地漏电,你的系统很可能是输出接地漏电造成的!

网友H:
我同意楼上的

楼主:
1.负载我也不懂啊,就是连接罗茨鼓风机,里面可能存在着粉尘把,引起过流,
2.应该是使用得频率16-18赫兹偏低,造成温度过高,电流过大,
3.粉尘是工作场所的粉尘,工作环境不是很好
4.每天运行两次,每次三小时左右,上午一次8.00-11.30
                                 下午一次3.00-6.00

楼主:
“电源为接地电网,变频系统最怕接地漏电,你的系统很可能是输出接地漏电造成的!”

接地对,还是不接地对呢?
绝缘性质得好吧?

网友I:
罗茨风机是容积式风机. 原理与齿轮泵相似。
属于重载设备的。
变频器最好放大一、二档,或国产的变频器按重载放大一档。
与离心式不一样,出口管道绝对不能堵塞的,必须配置安全回流阀,否则等着烧吧。
如果出口被堵塞或者阀门被关小到一定程度,而安全回流阀压力没设置好,理论上出口压力是可以无限增大的,直到电机动作或烧掉。
而离心式,即使无流量,出口压力是不会无限增大的。

网友J:
看样子楼主不是业内人士,难沟通,干脆楼主请一个电工,按上述各位的建议,作一全面检查,找出原因,否则,换任何变频器都白搭!

网友K:
你的问题在于"粉尘是工作场所的粉尘,工作环境不是很好",你的工作场所的粉尘是烧秸秆产生的含碳粉尘,变频器在工作时,变频器的轴流风机把含碳粉尘吸入,并沉积在电路板上,引起短路造成的,不管你用什么样品牌的变频器,都逃不过损坏的恶运,建议你加一个防护箱,通风口要有滤尘网,并定期清除变频器内部电路板上的含碳粉尘,如此改造,无论啥品牌的变频器,在质量有保证的前题下,都能正常工作.我碰到过与你类似问题,在做好防尘措施后,问题基本解决.

网友L(2009-06-11):
北京南洋旭日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芯片级电路板维修、进口及国产变频器维修、驱动器维修、控制板维修、控制器维修、各类数控系统维修、工业用电源维修、直流调速器维修、伺服器维修、工控机维修、PLC维修、各种大中小型显示屏维修、触摸屏维修及承接高技术含量的数控系统、伺服系统工程、交直流电气传动工程、自动化工程的维修与系统改造等.

日本品牌变频器维修:三菱变频器维修、安川变频器维修、富士变频器修、东芝变频器维修、日立变频器维修、松下变频器维修、三垦变频器维修、欧姆龙变频器维修、卡西亚变频器维修、明电舍变频器维修、东洋变频器修、春日变频器维修、三木变频器维修等..

台湾品牌变频器维修:台达变频器维修、台安变频器维修、九德松益变频器维修、东元变频器维修、爱得利变频器维修、普传变频器维修、隆兴变频器维修、东达变频器维修、利佳变频器维修、赫力变频器维修、阳冈变频器维修、东炜变频器维修、宁茂变频器维修等..

欧美及其它品牌变频器维修:西门子变频器维修、LG变频器维修、ABB变频器维修、AB变频器维修、VACON变频器维修、CT变频器维修、施耐德变频器维修、科比变频器维修、三星变频器维修、丹佛斯变频器维修、伦茨变频器维修、欧陆变频器维修、奥的斯变频器维修等

国产品牌变频器维修:派尼尔变频器维修、华为变频器维修、佳灵变频器维修、森兰变频器维修、艾默生变频器维修、英威腾变频器维修、海利普变频器维修、奥朗变频器维修、正弦变频器维修、格立特变频器维修、阿尔法变频器维修、永邦变频器维修、易驱变频器维修、易能变频器维修、安邦信变频器维修、神源变频器维修、康沃变频器维修、正泰变频器维修、德力西变频器维修、富凌变频器维修、台凌变频器维修、惠丰变频器维修、圣安变频器维修、誉强变频器维修、力普变频器维修、科姆龙变频器维修、博斯特变频器维修、四方变频器维修、日川变频器维修、日虹变频器维修、珊星变频器维修、汇川变频器维修等..

网友M:
济南创捷专业维修各品牌变频器0531-86972485栾女士

网友N:
最具性价比--三晶高品质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O:
环境问题可能性较大,主要是湿度。

网友P:
b不可能是环境问题,

网友Q:
还是找专业点的帮你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