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高温下压力变送器的选用和安装求教

楼主(2007-04-02):
我现在设计45吨链条锅炉,请大家帮忙主蒸气出口压力用什么样的变送器,有没有安装图,温度500度,没玩过,谢谢大家

网友A:
选择热电阻还是热电耦?

楼主:
不是吧,是压力测量,可能是我没说清

网友B:
个人意见

1、建议先加高温高压截至阀+引压管+冷凝管或冷凝隔离罐,之后接压力变送器就可以了

网友C(2007-10-26):
楼上的意见不错!

网友D:
用高温压力变送器可以直接测量,具体的可加QQ439596365或www.xiangtaisensor.com,看看

网友E:
一看就是过热蒸汽,要加冷却器的,冷凝管只能用在饱和蒸汽上,过热蒸汽要用冷却器,我公司有生产,价格也不贵,冷却器配套普通压力变送器就可以正常使用,具体参数要更据要求来设计,襄樊科达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电话:07103277969  传真:07103277977  赵工

网友F:
隔离容器加长引压管或用高温专用型的变送器

网友G:
1、建议先加高温高压截至阀+引压管+冷凝管或冷凝隔离罐,之后接压力变送器就可以了
支持

网友E:
不知道你们懂不懂,楼主的锅炉搞的是500度的过热蒸汽,蒸汽基本上都是不含水的,冷凝管或冷凝隔离罐有什么用呢,就是要用盘管冷凝器才行!
一看就是过热蒸汽,要加冷却器的,冷凝管只能用在饱和蒸汽上,过热蒸汽要用冷却器,我公司有生产,价格也不贵,冷却器配套普通压力变送器就可以正常使用,具体参数要更据要求来设计,襄樊科达尔自动化设备有限公司,电话:07103277969  传真:07103277977  赵工

网友H:
用差压变送器就可以了呀,引导压管到下面就可以使用.一般压力是作补偿用的